[电脑] [求助] 关于CPU风扇异响的情况

楼主(2024-12-03):
最近攒了台机器,12400+6750 GRE10G

cpu散热是利民axp90X53,就是cpu风扇在玩游戏的时候会哒哒哒响,确认没有碰到线。并且响的节奏也不同,进游戏游玩界面哒哒很快,在设置界面哒哒很慢。这是什么问题呢?有没有不换风扇解决的办法?

网友A:
把线拔了就不响了
看看是不是叶片刮到哪了

网友B:
游戏界面占用CPU资源高,温度高了风扇全速运转当然响。估计风扇是滚珠轴承吧,加缝纫机油或者汽车摩托车用的的机油试试,用小针管滴进去轴承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游戏界面占用CPU资源高,温度高了风扇全速运转当然响。估计风扇是滚珠轴承吧,加缝纫机油或者汽车摩托车用 ...

另外是否有叶片断或者裂了,不平衡也是会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线拔了就不响了
看看是不是叶片刮到哪了

哈哈哈,没有风扇我怕电脑就动不了了

网友C:
换一个轴承静音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是否有叶片断或者裂了,不平衡也是会响的

那个响不是正常风扇高转速的响,是固定碰到什么的响,但是我看了下,没有碰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轴承静音风扇.

有推荐的吗?我看了猫头鹰,太贵了

网友D:
拆开看看啊,多少来几张图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看看啊,多少来几张图片啊

明天拆,今天来不及搞照片

网友:
利民风扇质量通常不太好,在保可以尝试走售后,担心日后还会出现同样问题则可以考虑干脆换个好点的风扇。

网友:
原机风扇满足不了散热需求吗?质量问题,轴偏了或者间隙太大。
搜了一下,还不便宜呢。
看样子,风扇是用钢丝弹簧卡扣卡住的,高速运转的时候震动高过卡扣的力量了吧

网友:
转速变化引起的共振吧,仔细查查

网友:
最好更新电风扇再试试,看是不是风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