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修邻居家的54键玩具电子琴

楼主(2024-12-03):
邻居家电子琴有个键按下没反应,电子琴是小孩的玩具比较简单,拆开看了看,就是一个硅胶触点发生了位移接触不好,固定好后恢复了正常。如下图:

外部全貌

外接9V电源

拆开后的样子

一排键盘硅胶触点

左边是电源板,右边是显示板

外接电源板

外部电池座

喇叭左侧的小开关

网友:
你是那个隔壁老王吗

网友:
真的是玩具级的54键,一般都是61键的

网友:
高手,还写上1234567。

网友:
看到上面的1234567想起小时候英语单词边上注的中文。

网友:
看着好简陋啊,当玩具可以,一旦启蒙完成必须迅速换掉。

网友:
拆螺丝太麻烦
我女儿有个小的,我改了锂电,后来她喜欢大的,小的就扔了,结果大的没怎么弹了

网友:
修好了小孩子一定会高兴的

网友:
主板结构简单,硅胶触点琴键

网友:
大人孩子都可怜

网友:
小孩玩具,不是正规琴。

网友:
琴键居然贴着12345678

网友:
看起来结构好简单呀

网友:
确实是玩具级别

网友:
里面啥也没有够简单的

网友:
确实够简单,还好硅胶没坏。

网友A:
1155665 4433221,小星星。嘻嘻

网友:
电子琴还是卡西欧或马大哈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55665 4433221,小星星。嘻嘻

1231 1231 345 345 565431 565431 151 151  我会两只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