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随身WIFI是否是WIFI6

楼主(2024-12-03):
搞了一个随身wifi 说是有wifi6看了wifi设置就是个wifi4的感觉 求助一下各位大神

网友:
重要么,LTE实际上下行能跑到10MB/S以上?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日

网友A:
ax就是6,2.4g也可以支持ax

网友B:
非常少有支持6的随身wifi

网友:
ax就是wifi6,5G频段的wifi6才有意义,只有2.4G频段的话还不如wifi5

楼主:
手机卡的4g和随身wifi的4g比较    随身wifi要差点,所以想问问是不是wifi 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就是6,2.4g也可以支持ax

但是在ax模式下只能连接到wifi4,所以我感觉就是个伪装,实际只是wifi4

网友:
市面在售的无论ASR还是中兴微方案,都是WIFI6,5块钱一个包邮的都是。这不是很重要,现在运营商对物联网通道都在限速了,联通20兆以下了。

网友:
6跟4有什么差别?前面限了,后面再快也没用。

网友:
肯定没手机速度快啊,处理器调制的速度都跟不上手机的。不是wifi的问题。现在的4G连wifi4,2.5G频段都跑不满。

网友C:
似乎选项ax就是wifi6,5G频段的wifi6可能效果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选项ax就是wifi6,5G频段的wifi6可能效果好些

这个是个假wifi6 没有5g频段

网友:
现在运营商对物联网通道都在限速了,联通20兆以下了。

楼主:
谢谢各位  不纠结了 看个视频够了

网友:
单频WIFI6而已,反正跑不满,无所谓,双频太耗电了

网友:
ax就是WiFi6,但是4G网络标称可以150M但是实际很难超50M。

网友:
和我的差不多,不到50再某音上买的闪讯宝,网速还没你的好,下行10Mbs出头,上行7.5左右,还说是三网自动切换,注册时只有联通物联协议实名,这里面也是只有联通网络。
还没正式买,前两天给了1500G体验流量。是不是要退了?

网友:
有ax应该支持吧,除非是伪的。

网友:
感觉是假的,实际就是个wifi5,软件里面伪装了ax选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少有支持6的随身wifi

华为5G 155-836支持4G+5G网,当然也支持wifi6协议,只是有点贵,1600左右,俺今年花1200在海鲜市场入了个9成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