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滚筒洗衣机不转换皮带(XQG80-E88212)

楼主(2024-12-03):
多年前买的松下洗衣机这几天吱吱响,某天LP说坏了,不会转
开机试试有声音,桶确实不会转

这是顶部安全注意事项
可以微信叫维修师傅,亚马逊好几年的机子早过保了,收费也是必然的
百度了一下,多半是皮带松了,自己尝试拆开看看咯

拆开背板螺丝

拆开内桶看到还算干净,确实是皮带松了掉了下来

图一原装皮带,略暗,图二假货宝买的说是原厂,略亮

皮带螺面原装的沟深一点(也不知道是否用的时间长)

新买的皮带确实很紧,很用力才能装上
旧皮带很容易就套上了,可能时间长老化了

电机铜线是挻闪的,好多年了也没氧化

进水口顺便清理一下

装好背板

恢复正常,没有杂音了

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依样画葫芦

网友:
LP是什么东西?

楼主:
LP不是东西,是老婆

网友A:
皮带能用就行,管它原装不。

网友:
国产皮带现在质量可以   特别这种 超耐用 ……

网友:
引用 楼主:
LP不是东西,是老婆

哈哈哈!笑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能用就行,管它原装不。

也是,十几二十块钱的东西,不行再换咯

网友:
老货质量还是挺好的   皮带属于正常消耗

网友:
老松下用了20多年换了一个皮带,新皮带没用3年(x洗衣服的时候不转了),又换了一个不知道能用几年

网友:
让你从无妻徒刑转为有妻徒刑的东西

网友B:
看进水口。我觉得洗衣机要清洗内胆了~

网友:
皮带断了还是松了?

网友:
电机应该是铝线,基本看不到铜线的,除了DD直驱。你看到闪闪的是绝缘漆。当然洗衣机用铝线很正常,大把服役超过20年的铝线洗衣机电机还在服役。

网友:
哦 LP原来是老婆

网友:
这是用了几年的?大视窗系列现在还在服役,后期如更换就照这个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进水口。我觉得洗衣机要清洗内胆了~

楼主用的铁水管

网友:
皮带直接连电机轴,轴套都不用个

网友:
这水质长青苔,无大的颗粒物,水还行

网友:
10楼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