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主板虚焊放烤箱真的管用吗

楼主(2024-12-03):
听人说,手机主板虚焊放烤箱就能开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PCB:我感觉还可以
电池:nonono

网友:
高温锡,手机整个放烤箱里能烤化了

网友:
你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温度估计不够,放炉子上估计可以重新化锡

网友:
好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理论上偶尔可以成功, 但不是通用方法

网友:
这个是不是要看运气?

网友:
我感觉能行,毕竟坏的又不是我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日

网友:
可能性很小

网友:
如果元件只在一面应该可能行吧,但如果两面都有元件,那么烤了后不会有元件脱落吗?况且有些塑料件,如排线插座什么的,不会烤化了吗?毕竟维修时可不会对着这些塑料件吹吧!

网友:
电池会不会bang?

网友:
整个放进去绝对会挂了

网友:
会越烤越坏!

网友:
电池和镜头可能会损坏。

网友:
这是个非常大胆的想法

网友:
需要拆除不易受高温的组件,一般原厂都是高温锡,需要的温度至少在400度以上,受热不均匀容易导致板层鼓包,不建议这样搞

网友:
有钱人可以搞,坏了就扔了

网友:
随便搞,反正不是我的手机

网友:
建议LZ不要这样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