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剃须刀改18650供电马达不转的原因?

楼主(2024-12-03):
飞利浦3头剃须刀电池不耐用了。淘宝某店铺购买2节镍镉电池,质量太差,充电时候发热巨大。拆开外壳肉眼能见电池里面渗出潮乎乎白色的颗粒物。再换上原先的电池,剃须刀电量不再显示,充电灯也不会亮了。估计那个渗出的结晶物把电路给弄坏了。只能网购18650充电保护二合一板子,焊好电路以后电机不转,是不是输出端电流不够大的缘故?

我估摸着也应该是输出电流不够,想起来输出端接触电击的时候会转一下下就停。有没有啥能用得充电保护板?

网友A:
可能是买的充放电板子是坏的。

网友B:
18650必须是动力型的,保护板最大放电应该选择30A以上

网友C:
是不是应该让大家看看果照呢?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买的充放电板子是坏的。

万用表测了下输出端电压4V,接led小灯能亮

网友D:
要先充电激活板子才有输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650必须是动力型的,保护板最大放电应该选择30A以上

电池倒是动力电池。原来的镍镉电池放电电流这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测了下输出端电压4V,接led小灯能亮

LED与电机所需电流相差悬殊,电路输出的电流偏小,无法驱动驱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应该让大家看看果照呢?

听你的。该上图时就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先充电激活板子才有输出吧

已插充电器激活

网友:
应该是烧坏了

网友:
映趣用的是14500的电池,也没见电流不够的情况。这个是不是与电路设计有关呢,我不懂乱说的。飞科的电池不行了一点反应也没有,映趣电池不行了只是动力不足。

网友E:
电机直接接电试试,这个应该没难度吧

先看看电机是否正常

网友F:
2节镍镉电池最高就2.5V不到,锂电池4.2V,是不是超高了。剃须刀没必要用动力电池

网友:
4056的充放一体保护板?你要跳过保护板,直接接电池2极。保护板那1颗小MOS可能顶不住启动的倍率电流,直接就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2节镍镉电池最高就2.5V不到,锂电池4.2V,是不是超高了。剃须刀没必要用动力电池 ...

反正直流电机高就高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直接接电试试,这个应该没难度吧

先看看电机是否正常

电机好的,试过了

网友G:
这种保护板只有2A的电流,要不你绕过保护板直接电池怼上去试试

网友:
我也是按照你这个图改的TP4056,一个18650,还有一个小开关,还有一个1N4007,我改了是可以用的,电机转速比以前快,胡子咔嚓咔嚓,几下就刮好了;TP4056是带输出保护的那种,就是电池放电到截至电压就断开输出;在TP4056输出串联一个二极管1N4007,可以把电压降低到3V,免得3.7V对电机不好;二极管后面接外面的按键开关,控制电机的开关,必须接,免得电机一直转。开关在刮胡刀里面,外面露出按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保护板只有2A的电流,要不你绕过保护板直接电池怼上去试试

叫统保公司的师傅先看看。修不好在周末自己折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