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老电脑键鼠不能用,PS2接口故障,修复记。

楼主(2024-12-03):
重装系统,换硬盘,最后水洗主板,忙了好几天,故障依旧,想着该换主板了,网上有二手的,已加购物车。

无聊进BIOS再设置几次,清BIOS,换2032主板电池,能点亮,但键鼠依然无效。

不过,在BIOS设置中,发现有关闭PS2接口选项,细思之,这老电脑是否支持USB键鼠,不仿试试,果断关闭PS2接口,换上U口键鼠,保存,开机,正常。
测试几天了,U口键鼠爽的很,省了。

故障到底在哪,有大神能说说吗?装系统PS2接口正常,打完补丁,不多会,PS2键鼠就无反应。

网友:
PE里试...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日

网友A:
可能是ps2口与USB口产生资源冲突,或者ps2口与USB口共用电源而ps2口短路导致USB口电源供应不足,当然是瞎猜

网友:
找个DOS下的能用鼠标的小游戏试试

网友:
故障真膈应

网友:
ps/2没键盘不能开机吧?

网友:
估计是补丁有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B:
能用就行,电子元器件用久了一些触点接触啥的故障有时候很难排查。

网友C:
现在还在使用PS2接口键盘的真不多了,如果是打补丁以后出现的问题,应该是补丁有冲突,可以不打补丁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在使用PS2接口键盘的真不多了,如果是打补丁以后出现的问题,应该是补丁有冲突,可以不打补丁处理。 ...

现在的高端主板、服务器主板还是有带PS/2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在使用PS2接口键盘的真不多了,如果是打补丁以后出现的问题,应该是补丁有冲突,可以不打补丁处理。 ...

很多主板还是有PS/2接口的,不过是双合一接口,想同时用PS/2的键盘鼠标还得买个一分二口线

网友D:
这个症状竟然会想到去洗主板。。。八竿子打不着

网友E:
貌似有些usb键盘在bios中不能用,ps2键盘则没有问题

网友:
升级BIOS到最新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有些usb键盘在bios中不能用,ps2键盘则没有问题

现在有系统,usb键盘可以进bios设置,如拔掉硬盘能否进bios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症状竟然会想到去洗主板。。。八竿子打不着

北分劲吹,几天就干了,怕水垢用去一大瓶纯净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就行,电子元器件用久了一些触点接触啥的故障有时候很难排查。

搞不懂,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在使用PS2接口键盘的真不多了,如果是打补丁以后出现的问题,应该是补丁有冲突,可以不打补丁处理。 ...

跟补丁无关,两个机械盘,加新买的固态盘,新装系统故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ps2口与USB口产生资源冲突,或者ps2口与USB口共用电源而ps2口短路导致USB口电源供应不足,当然是瞎猜 ...

电源里几个鼓涨电容这次也换了,测电压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