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大型印刷机

楼主(2024-12-03):
收工早路过一家废品站 看到一台机器 有点好奇 老板说可以帮他拆了 二话不说 抄起家伙 三下五去二拆个干净 铁归铁铝归铝 得到二个电机和二根导轨 拿回家 暂时不知道 做点什么好 先把导轨吊起来 避免变形

网友:
这个是写真机吧

网友:
这导轨可真长

楼主:
有二米多吧

楼主:
应该是印刷广告布的好像

网友:
导轨真不短,有2米左右吧?

网友:
用得上的是宝,用不上就是废品...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日

网友:
电机、驱动板、导轨、同步轮都是好东西,这些都是配套的,要收一起拿,做的时候免得配套麻烦。

网友:
我在咸鱼上搜,这规格的导轨很贵的

一般发货都是用钢管装起来发

网友:
最值钱的喷头不见了。。。。
伺服电机也用不到。。。
剩下的东西都只能卖废品。。。。

网友:
跟我这有点像。。。

网友:
不拆个PCB看下。。。。。。

网友A:
这不是印刷机,只是喷绘写真机,而且是小规格的,现在大型喷绘机是五米幅宽的,机器长度达到六米多。这机器滑轨两米长,那喷绘画面幅宽只有一米五,早就淘汰的机型。

网友:
废品其实都是放错了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印刷机,只是喷绘写真机,而且是小规格的,现在大型喷绘机是五米幅宽的,机器长度达到六米多。这机器 ...

你这也是一知半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印刷机,只是喷绘写真机,而且是小规格的,现在大型喷绘机是五米幅宽的,机器长度达到六米多。这机器 ...

很多写真机都是1米5的。5米的是喷绘机,喷广告布的,精度没有写真机高。。。

网友:
广告喷绘机,估计是达到极值了淘汰了

网友:
应该是喷绘机,不是印刷机,再说也不算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