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斯柯达明锐大灯高低调节旋钮维修

楼主(2024-12-03):
上个月给我的明锐大灯换灯泡,H7的近光灯,换完后晚上试车灯光突然自动调至最低,之后调高低的旋钮就失灵了,就这样开了一个月,期间我一直以为是换灯泡时碰到了其它线路造成的失灵。上网查此故障可能的原因,其中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调节旋钮损坏,那就拆下来看看吧。

有类似毛病的可以拆下旋钮看看是不是这坏了,大众车应该都差不多。(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
原来是滑动可调电阻,长见识了。

网友:
一般碳膜磨损的会比较多,弹片掉的 还真不多见

网友A:
50大元是微利的价钱。

网友:
就是一个波段开关

网友:
与旋钮电阻器一样的原理,可以把滑片调整一下看看

网友:
我的是外壳碎了, 卡不到中控台了.

网友:
pcb式波段开关

网友:
质量太差,用的塑料原料有问题。

网友:
那个貌似手焊的排针有点出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大元是微利的价钱。

50是淘宝买这个小零件的价格,到维修店了估计得让换一整套了。

网友:
太高级了
居然还有上下调节功能

网友B:
还好是弹片掉了,不过这品控不过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是弹片掉了,不过这品控不过关啊

车11年了,时间太久塑料老化,固定弹片的两个点断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能省不少钱

网友C:
D2 LED灯珠是什么封装的?我的是红色的,想改成mqb白色风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D2 LED灯珠是什么封装的?我的是红色的,想改成mqb白色风格的。

斯柯达是pq35平台,绿色灯

网友:
pq35平台,细节上比大众略差,动力及底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