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电池AFE失效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12-03):
铁塔电池连V1.55的同通上位机可以正常通讯,也能显示电池总容量和剩余容量,但是报AFE失效,并且不显示单个电池电压。恢复出厂设置也没用

网友A:
把图四的温度都关掉试试

网友:
为什么测温的热敏电阻都没接呀

楼主:
关掉不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图四的温度都关掉试试

把参数3中的选项全关掉还报AFE失效

网友:
AFE 模拟前端失效, 你关了参数三所有的报警以后还是提示这个的话, 你就需要检查一下采样电阻部分有没问题。

网友B:
这个你看你是不是插错充电器了,或者是你的充电器充电电流太大了,那拆开保护板,把保护板的连接线,两排连接线全部拔下来,重新插一下,试一下。下面两张图上尽量你把我全红的都取掉,把对号用蓝色标的那个对号都打上,看你把限流模块二级的模块打开了,你是不是带的三轮车呀?还是带的那种电摩呀?把第二张当做红色圈圈起来,那个3800改成3900,是你的电梯的,有一节不太好,就充电的时候他就是电流大的时候,他瞬间不是3.65伏了,他瞬间就达到3.8伏了,个保护前面设置的是五秒,那个时间有点太长了,过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看你是不是插错充电器了,或者是你的充电器充电电流太大了,那拆开保护板,把保护板的连接线,两排连 ...

没有插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插充电器

排线拔下来重新插了吗?电池到保护板的细排线

网友C:
电池电压采样有问题吧,查查电压采样线有沒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电压采样有问题吧,查查电压采样线有沒有问题?

排线没有问题,现在怀疑板子哪里设置错误了,或者被限制了,要么最坏的问题是板子本身有硬件故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排线没有问题,现在怀疑板子哪里设置错误了,或者被限制了,要么最坏的问题是板子本身有硬件故障 ...

那么就是板上采样电路有元件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线没有问题,现在怀疑板子哪里设置错误了,或者被限制了,要么最坏的问题是板子本身有硬件故障 ...

排线拔下来重新插了吗?

楼主:
排线拔下来重新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就是板上采样电路有元件坏了。

需要排查哪些原件

网友B:
你万用表测量每一节电压没有,也可以排线两两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万用表测量每一节电压没有,也可以排线两两测量

电池用新板子测了是没问题的,现在就是旧板子的问题排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排查哪些原件

百度有AFE电路及芯片介绍的,可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排查哪些原件

如果新旧板子是一样的,可对比测量不通电时的各元件对地阻值。

网友:
插上新班子,批量读取设置数据,然后插上问题板子,批量写入设置数据,再断开排线重新插,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