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AIWA nsx-800组合音响插电后有时间显示,按开关断电

楼主(2024-12-03):
如题,按开关断电,能听到继电器声音,时间显示消失,几秒后又能出现.

30年在家使用的老机器.拆机清灰,发现cd机皮带断了.网上买皮带到货前,开盖使用卡座录磁带都是正常的.安装cd机皮带后造成此现象.不知道该怎么修.

视频在此

请电子大神帮忙。如果能寄过去修也可以

网友:
老机器最怕折腾,
旧问题没整明白又会出现新的问题。

网友:
怀疑拆装过程中哪儿没装好导致短路,相应功能没启动前不上电,所以屏幕显示正常
或者电源部分有问题带不动,比如电容鼓包

网友:
就几组电源电压,你去找一个维修手册,自己慢慢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供电不足或短路保护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爱华喜欢开焊

网友A:
网上找AIWA nsx-800组合音响的维修手册(好像是英文版的), 按图和步骤拆开, 找到电源部分主板, 然后拍照上传,或者找热心的高手寄修。 故障视频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AIWA nsx-800组合音响的维修手册(好像是英文版的), 按图和步骤拆开, 找到电源部分主板, 然后拍 ...

我找了.里面都是电路图根本看不懂.

楼主:
我修好了.是侧面板子接触不好,按一按就好,再按一按就掉了.连到电脑上不敢动了.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3d563f46fa0067e7cc2

网友B:
你20多年来都没使用过么?CD能用就是奇迹了。激光头难熬几十年。

网友C:
之前逛博物馆居然也看到了早期国产的爱华组合音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20多年来都没使用过么?CD能用就是奇迹了。激光头难熬几十年。

之前一直在父母家连电脑当音箱用,cd机以前是皮带坏了,不出仓。。我儿子现在喜欢机械感,买了磁带随身听,就像把音响拿过来录磁带用。手贱,想拆开看看哪里坏了修一修,坏菜了。现在能用了,能录音的卡座没坏。
p.s.之前给车装加热块,拆来拆去,昨晚变速箱油漏光了,勉强开回小区,最后十米是推过去的。停车的地方有个台阶还是找的旁边停完车的大哥帮一起推上去的。
手真的不行啊。以后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逛博物馆居然也看到了早期国产的爱华组合音响。

一查,爱华还分大写小写就是AIWA和aiwa的区别。小写的是后期,说质量不如大写的

网友:
时间长了,拆开处理很容易接触不良引起故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查,爱华还分大写小写就是AIWA和aiwa的区别。小写的是后期,说质量不如大写的 ...

还有这一说,此前一直未在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一说,此前一直未在意。

有这么一个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这么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出处吗?

网友E:
事实就时这样的,后来被SONY完全控股改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事实就时这样的,后来被SONY完全控股改标了

感谢支持,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