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一个蝰蛇游戏鼠标-地狱狂蛇

楼主(2024-12-03):
同事说用了好多年,左键不行了,不要了

本来以为很简单的,没想到原来已经滑牙了。。。
用小电磨一点点把螺丝搞成这样,才打开

滚轮是编码器的

拆开微动开关,打磨了一下

顺便问一下,我现在用的是deathadder rz01-254,每天都会出现几次断连,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一滴 A防锈剂  黑瓶管用两年

网友:
打磨触点  接触不良更快  ……

网友:
中键是TTC的,话说看起来不像是修过的样子,怎么螺丝滑牙了?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日

网友:
雷蛇还搞打磨片?

网友:
看使用效果

网友:
直接换个微动吧

网友:
开关触点打磨一下,还能用几天,彻底解决得换微动才行。

网友A:
搭车请教坛友,一般是去哪里买微动?我也有个鼠标自动双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搭车请教坛友,一般是去哪里买微动?我也有个鼠标自动双击了。

假货宝啊,我觉得便宜的就行,坏了直接换不心疼...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日

网友:
微动还不是一个牌子的。

网友C:
做工和用料还不错

网友:
直接换微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假货宝啊,我觉得便宜的就行,坏了直接换不心疼...

不追求手感有时间折腾的随便换,想效果好,还是得买贵点的微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工和用料还不错

雷蛇比起罗技差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追求手感有时间折腾的随便换,想效果好,还是得买贵点的微动。

这种普通的感觉用起来都差不多,没用过贵的不知道有哪里高大上的手感...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日

网友:
换个欧姆龙或者樱桃的微动,再用好多年

网友:
微距对焦有些糊了

网友:
那白色粉末都是打磨下来的吗

网友:
为什么离不开电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