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RTX3050 6G Win7 不行, 即使强行装上 也是各种事 卡桌面 风扇不转 ...

楼主(2024-12-24):
  RTX3050  6G   装 Win7 不行 ,官网有 Win7 驱动  回来就是各种折腾数字签名 事多 ,驱动总裁 强行装上  也是各种事, 闪存控制器负载待机占用平均 40% , 一个系统  卡桌面 ,一个系统 算是正常使用  老版鲁大师测试 350帧率   但是风扇不转  ,虽然他有停启功能   测试烧到50多度  但是肯定不转 ,英伟达显卡各个版本   Win7系统  2020年之后驱动就不行了 各种事   之前的很好 直接安装  ……

  搞得老衲还要专门给他配个小风扇  测试  ……

网友A:
你给win7用,买一张老点的卡啊,你这不是多花钱吗?人家做硬件的,哪有开倒车的,老系统必然不能适配

网友B:
四个条的主板很少见了,你不会是用的z79那类主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给win7用,买一张老点的卡啊,你这不是多花钱吗?人家做硬件的,哪有开倒车的,老系统必然不能适配 ...

+1,1660好像性能跟3050差不多,主要是二手便宜...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网友:
3050-3060这种记得正好卡在10系统一起闹别扭时候一棒子都不想升级,可升级后嘛嘛香,等软件不适用后又回过头来各种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660好像性能跟3050差不多,主要是二手便宜...

  天天瞎扯淡 , 差远了  ……

  GTX1650 上面老版鲁大师 你猜猜是多少帧率 100 帧率   ,还不如老掉牙  K620  160 帧率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天瞎扯淡 , 差远了  ……

  GTX1650 上面老版鲁大师 你猜猜是多少帧率 100 帧率   ,还不如老掉牙   ...

不懂,反正看天梯图差不多...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网友D:
都上30系显卡了,还坚持win7,只能说你喜欢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条的主板很少见了,你不会是用的z79那类主板吧

这个是 联想 E32  4 代 ,联想工作站  都是4个内存条 ……

台式机 还是工作站靠谱  从来不死机 ,安静  机箱厚实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上30系显卡了,还坚持win7,只能说你喜欢折腾

win7  只要不淘汰  就不换 ,  大不了  再换个专业显卡  ……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660好像性能跟3050差不多,主要是二手便宜...

  天梯图 胡说八道 ……

  显卡坑 比牙膏还黑 , 听说  5 系列之后  就不分 专业  游戏显卡了 ,之前 专业卡平常使用  比游戏卡好使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梯图 胡说八道 ……

  显卡坑 比牙膏还黑 , 听说  5 系列之后  就不分 专业  游戏显卡了 ,之前  ...

我记得在哪里看到说用专业卡玩游戏效果不好...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网友:
专业卡还是用在专业上,玩游戏还是买游戏卡。

网友:
试试360驱动大师。

网友(2025-08-08):
包邮处理,换个亮机卡

网友:
按理说官网有 Win7 驱动 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你换个版本系统试试

网友:
是系统优先还是性能优先,这确实是个两难的问题。

网友:
换驱动也是平常 事

网友:
RTX3050  6G   装 Win10,较新的配件还是装较新的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