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复制的电瓶修复经历

楼主(2024-12-03):
一只标着8AH的12V铅蓄电池(2020电池)有一两年没充电了,记起时只有0.7V电压了,想试试网上说的高压充电修复法,于是采用25V电源充电,刚开始充电电流显示不到10ma,充了1个多小时候充电电流慢慢有个70ma左右了,然后换原来自带的充电器充电,充了一夜后,电压恢复到13V左右了。试了一下放电,3A恒流放电居然有4.5AH多点的容量,算是勉强修复了。见到有成效,也对另一个饿死的12V电瓶(2016年电池)如法炮制,却根本恢复不了容量。看来那种高压充电法也许只针对新点的电池或者饿死时间不算太长的电池有效,两个修复了一个也没有任何代表性。

网友:
我想铅少硫酸太多的电瓶过放估计就废了,铅多硫酸少的电瓶可能还好点吧,也不知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电瓶干了我只敢加纯水

网友:
安全第一,记得之前那种内部是铅酸电池的插220充电的手电筒,充电时直接开灯一会就充满了

网友:
长期不用的铅酸电池一般无法救活

网友A:
竟然还有一半容量,不错啊...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日

网友B:
电子负载不错。哪里买的。

网友C:
恢复的电瓶半个月后再测测,看看电压和容量有没有下降。

网友:
以我的经验,如果是因为久置忘记充电而硫酸化死掉的蓄电池,小电流充电是有一定概率救回来的。
我甚至救活忘记插线导致电池一直闲置10年的蓄电池,而且容量完全恢复。
但!是!经过实践证明,饿死的蓄电池尽管恢复了容量,但是一样寿命终结。
首先表现为内阻增大,大电流放电能力弱;其次,循环寿命急剧下降,深循环10余次也就彻底完蛋了;
再有就是自放电特别大,充满了不用,放一个星期就没电了,而且很快也就充不进去电了。

网友:
竟然可以修复。

网友:
充电放电工具漂亮

网友D:
电子负载是不是今天炬为那个特价款

网友E:
直接测内阻就能判断是否恢复。

网友F:
这种即使修复了,也命不久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有一半容量,不错啊...

对啊,我也感到不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负载不错。哪里买的。

炬为官方旗舰店买的,已经买了一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即使修复了,也命不久矣。

拭目以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测内阻就能判断是否恢复。

现在内阻好像是30多,但能3A恒流放电1.5小时也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负载是不是今天炬为那个特价款

好像是吧,这个买了一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恢复的电瓶半个月后再测测,看看电压和容量有没有下降。

嗯,这个周末再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