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上古UHS-II的工程样品TF卡

楼主(2024-12-03):
         UHS-II的TF卡现在市面上还是有卖的,这卡年头有点久了,不是当时我没见过世面,而是当初这玩意真没在市面上见过有销售,第一次见简直惊为天人,看着那奇特的双排触点,直接戳中了我的好奇心。
    我这样一个懂人情世故的小机灵鬼,秉承过手刮层皮的原则,当然是要薅几张来玩玩的咯。当时手头没有能装它的设备,放了张64GB的在监控里,监控都坏了两个了,现在卡还依旧坚挺,也不见坏。
闪存是2D MLC颗粒的,这点不用查当时就知道。

卡岁数大了上UHS-II的读卡器,读写跑出来也不是很惊艳:

呵呵呵,白吃的枣,我从来不会嫌核大。

网友A:
怎么连字都没有的,话说这两排触点是什么鬼,能用普通的TF读卡器么?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连字都没有的,话说这两排触点是什么鬼,能用普通的TF读卡器么?

向下兼容的,当然可以用普通读卡器,只是速度会打折扣。

网友B:
现在的手机也不怎么用TF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手机也不怎么用TF卡了

运动相机和无人机用的多,现在的高端的SD/TF卡也不便宜。

网友:
两排的还没用过

网友C:
监控还是很多再用这个卡,只是从以前的64G到现在的128G,256G,512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监控还是很多再用这个卡,只是从以前的64G到现在的128G,256G,512G了

这张32G的放读卡器当U盘用,监控64G的够了 。

网友D:
一看是雷克沙群1000X联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是雷克沙群1000X联方案

这卡不是雷克沙的1000X,1000X我也有,这卡是1000X的亲哥。

网友:
向LZ学习。

去年有段时间,坛内读卡器+二手闪迪UHS-II卡热,跟风买了读卡器、SD卡、TF卡,测试用。

一、卡
那些二手闪迪UHS-II卡(群联主控、最后的MLC)好评,折腾了一段时间,没出故障。反而是同期
买的三星全新正品TF白卡,写没几次(拷戏曲片插电视机给老年人看),写保护了、部分数据抢救性
拷贝不成功(至于卡,在保质期内,京东给换新)。还有三星TF黄卡,放行车记录仪,也是用一段
时间不行了(还是在质保期内,京东给换新)。三星SD卡也买了,只做了测速对比就吃灰了,也
不知能用多长时间。TLC/QLC不行就是不行。

二、读卡器
好马配好鞍,高速UHS-II卡得用UHS-II读卡器。刚开始不知道,买了一堆读卡器、华为NANO读卡器,
以为绰绰有余,再高速也能测出来。最后还是不行,还是得买UHS-II读卡器。

前前后后,钱花了不少,纯粹是当小白鼠、交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