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爱国者的鼠标,质量价格低廉,左键得用力按。清洁修理。

楼主(2024-12-03):
滚轮脏了,左键得用力按,

菊花是个假的

得拆脚垫

高度集成, 拆开微动刮了下,再涂点油脂保护下

再刷下滚轮 装回去。。。

网友A:
不涂可能会耐用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涂可能会耐用一点吧?

涂的那种白色润滑脂,涂了会耐用点。
以前有帖子讨论过

网友:
我觉得品牌机的低价位的鼠标质量还可以。

网友:
不是应该换一个微动么???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日

网友:
把按键全换了

网友:
国产就用幽灵血手光微动,基本不会坏

网友:
微动不行手感不好

网友:
还是换微动彻底

网友:
类似的问题,处理方法基本上一样

网友:
做工感觉一般

网友:
鼠标最次也得是个罗技

网友:
还带DPI键的焊盘

网友:
微动弄一点点wd40就行了。。。
润滑脂不好使,那个是涂滚轮摩擦地方的。而且要用塑料润滑脂。。。

网友:
换个微动开关也不贵我几毛薅了两个

网友:
这鼠标,还能在省一点吗?

网友:
看起来也是有年头了
WD-40效果也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