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焊锡丝,哪个牌子好用?

楼主(2024-12-03):
之前用维修佬,价格贵不少,有没有性价比高一些的?最好是Sn含量63左右的,焊点比较好。

网友A:
白猴,云锡,其它的下楼推荐。

网友:
含量63左右的,基本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猴,云锡,其它的下楼推荐。

云锡靠谱,白猴感觉不行,以前有一个支架非常非常重。63锡容易化,183度,但是有铅,无铅的差不多贵一倍,熔点230度左右

网友:
个人喜好不同,赶脚不错的,可以买试用装的,

网友B:
我用过的国产牌子焊锡里, 云锡牌 是最好用的,不输那些进口品牌。

网友:
用了好几年维修佬183有铅,一杯350度以内还行,380-420度就会有爆锡情况,总体来说还行,之前100克32纹,现在23左右还行了之前32纹左右时也马家买过别的22块左右100克,可是不理想有爆锡和焊点不高亮现象,后面就一直用维修佬的,含锡量63。

网友:
用友邦的63锡。

网友:
阿米特,其实都差不多的,千住也行。。
其实一般人使用没那么多纠结。只要不是冒牌劣质发沙货,一些国产牌子照样香。

网友:
我觉得,友邦的也可以的

网友:
白猴和管装的这

网友:
这样看你焊接什么东西,土豪级别的可以用含银的焊锡,焊点阻值很小,但是价格很高;焊接普通的,某宝上随便买。

网友:
日本焊丝好,,,国产正品也还行,只是近几年涨得太厉害了,性价比不高

网友:
摩帝可以的很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的国产牌子焊锡里, 云锡牌 是最好用的,不输那些进口品牌。

价格低的时候,云锡我买了一公斤,8年没用完一半。

网友:
友邦,小克重可以买强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价格低的时候,云锡我买了一公斤,8年没用完一半。

低的时候1张出头吧 ,性价比无敌。

网友:
阿尔法和友邦都不错,最近用的是华秋商城订做的,应该是友邦贴牌的

网友:
无铅的环保但是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