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要买个2230的固态移动硬盘?哪种好用,又好修呀!

楼主(2024-12-03):
哪种好用,又好修呀!!!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5#pid17281496

看看这个?我前几天才买的,最大有2TB的

网友A:
好用又好修,当然是选外置数据线,可拆卸硬盘,还带风扇满速不掉盘的那种。

网友:
2230的固态硬盘,应该都是主控闪存一体的啦,加硬盘盒,还不如固态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用又好修,当然是选外置数据线,可拆卸硬盘,还带风扇满速不掉盘的那种。 ...

这硬盘盒得100多吧

网上搜了下,这盒子要300多,要这玩意干嘛,不实用。

网友:
经济实惠的方案就是自己买二手盘和盒子,自己组一个,2230的盘感觉性价比不高啊,不划算。
如果需要便携的话,个人感觉还是买固态U盘划算,比如闪迪的CZ880,终身质保,可劲造都没事,坏了换新的。
不考虑便携的话,2280的盘+盒子是最经济实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硬盘盒得100多吧

是的,盒子350,主要是颜值高,性能拉满

网友:
我是百十块钱买个2230戴尔拆机256G固态,再几十块钱搞一个ITGZ的硬盘盒,一共百世多块钱就完活了,不买512G是因为有人说电流大容易掉盘,目前为止我这个256G用着好好的

网友:
单纯做移动存储用的话,可以直接买固态优盘,sm2320的成品盘,速度快,小巧易携带。
非要2230固态+硬盘盒的话,可以选2263xtv主控的盘,闲鱼上有卖的,有问题可以直接开卡的。

网友:
建议直接上2320U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用又好修,当然是选外置数据线,可拆卸硬盘,还带风扇满速不掉盘的那种。 ...

这个硬盘盒真是科技感满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硬盘盒真是科技感满满。

价格也满满,可以买条2230的1T盘了,花了2条1T盘的钱,却用不出来2T的容量,除了看着比较炫,实用性真不强。

网友:
怎么还没有买就要修呀?

网友:
ITGZ、OTSK、日灏、Auiu之类的2230硬盘盒都可以,我都买过,看里面的电路板几乎都长一样的。
主控jms563、RTL9210/9210B都可以,挑便宜的买,发热跟性能差不多。待机功耗貌似是9210略低一点点,持续读写时583功耗略低一点点。
至于2230的硬盘,不差钱可以选西数SN770m,建兴CL6;低一档可以选海康DK4000/future;性价比可以上sn740(发热贼大),还有淘宝、拼多多、咸鱼上到处可见的各种256、512的2230拆机硬盘,一百多搞定。

网友:
买了一个二手盘自己组了一个,还不错。

网友:
有种u盘,读取速度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用又好修,当然是选外置数据线,可拆卸硬盘,还带风扇满速不掉盘的那种。 ...

你的这个有连接不,!!!

网友:
那必须是慧荣主控的盘咯,固件公开又快又多

网友:
好修?这玩意儿坏了估计自己个儿也修不了吧
先说预算吧,2230盒子都有点小贵的,不在乎体积的话2280更实惠些,不过你都说要2230了,估计是在乎体积,这个有品牌的在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