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

楼主(2024-12-03):
请问一下大家,家里的金河田ATX电源,原来是输入端是两个820UF200VW的电容串联,尺寸是22X45,现在想更换这个两电容,网上找了一下,适合这个尺寸的有一种是1000UF250V的,能用这1000UF的电容替换原来820UF的电容吗?

网友A:
刚在那边见到你。哈哈

网友:
可以的,差不多,本来容量也不够,温度要105度以上的。

网友:
小换大的肻定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在那边见到你。哈哈

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在那边见到你。哈哈

网友:
初级滤波电容大一些没事,主要是直径高度要适合你的外壳高度

网友:
电容只要尺寸合适,容量、耐压不低于原件,就可以代换。
楼主的想法,以前俺也曾尝试干过,结果发现网购的电容容量不足,后来就不换了。
ATX电源厂家都是向正规电容厂家大批量订货,能对电容的电气特性提出采购要求,还会有专人进行质检,以确保最终的电源产品品质优良,而你在网上购买的电容,其来源就比较复杂,电气特性也未必能容易查到(ATX电源高压侧滤波电容应当使用长寿命型号、低压侧滤波电容要使用高频电解或固态电容),而且还可能会遇到类似俺的容量不足情形。即便容量没问题,但从820uF升到1000uF,改善意义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