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水壶为啥不出水?水泵单独给12v也转

楼主(2024-12-03):
水泵就是不工作。水泵是好的。单独给12v 他泵也转。奇怪了! 按钮全换了就是不出水。变压器有一组短路不知道是不是这缘故。

网友:
变压器有一组短路,没烧就不错看

网友:
把短路的部分修好再试试呗...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日

网友A:
看那一组上面有二极管不,也有可能是保护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B:
变压器短路了还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一组上面有二极管不,也有可能是保护二极管击穿了

好的我测测

网友C:
估计小继电器噶的噶的响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小继电器噶的噶的响才行

供热一切正常,就是抽水泵哪里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短路了还能正常工作?

煮水哪里是正常的

网友:
断电重新上电,有安全锁,需要解锁才能出水,解锁了没?

网友:
两个继电器,可能分别控制加热和出水,看看12v电源到继电器跟前没有

网友:
应该不是变压器短路,可能是你的测试方式有问题,你看控制水泵的是不是其中一个继电器?看继电器有没有吸合

楼主:
找到原因了!变压器哪里有点虚焊,估计是我想拆下来研究没搞好。主要原因是泵叶里头水体钙化物把硅胶老化了自潤效果没了。马达磁铁估计时间久了退磁带不动。

楼主:
看数据维修是很容易被误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变压器哪里有点虚焊,估计是我想拆下来研究没搞好。主要原因是泵叶里头水体钙化物把硅胶老化了 ...

最怕这种隐形毛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变压器哪里有点虚焊,估计是我想拆下来研究没搞好。主要原因是泵叶里头水体钙化物把硅胶老化了 ...

水泵响并不代表是正常工作,很多类似的水泵都是卡转子不抽水,还好这一类水泵类似无刷电机,就算转子卡死也不会烧机

网友:
有安全锁,需要解锁才能出水

网友:
找到原因,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泵响并不代表是正常工作,很多类似的水泵都是卡转子不抽水,还好这一类水泵类似无刷电机,就算转子卡死 ...

我测了半天以为泵是好的。结果磁圈卡死了。

网友:
这做工一看就是国产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