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套娃,拼多多上的电池太坑爹了!

楼主(2024-12-03):
做工挺好,12000mWh,换算成毫安时得有8000mAh吧?

网友:
这个的确太坑爹了

网友A:
不错,多少钱买的?

网友:
我艹套娃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多少钱买的?

便宜的大概5块钱一节就行,这种1号电池也有贵的,好的十几块到几十块都有,反正骗一个是一个。

楼主:
现在的东西反正都可以乱标没人管,如果真有质检,标12000mWh检测肯定通不过。

网友:
换算到3.7v锂电是4ah 这尺寸肯定不对

网友:
想起我在淘宝上1分钱买的7号充电电池,标的700,实际一测只有140-150,8分钱买了8只,只能放遥控器了

楼主:
废旧电池套个壳废物利用又可以变成高科技产品了

网友:
拆开找客服仅退款

网友B:
假货在我的祖国何以横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货在我的祖国何以横行?!

处罚轻,懒政。

网友:
掂一下重量也应该能感觉出来真假

网友:
买的时候要做好入坑的应对准备。

网友:
一般用mWh做单位的锂电池,尽量不要买

网友:
楼主明显搞错了,这个和套娃没有任何关系

别人卖的本就是diy可充电1号电池替换品。只能说容量虚标。

网友:
山寨科技假大空

网友:
普通电池改锂电不就是这样的么,区别就是里面用软包还是圆柱电池。

网友:
可能还是回收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