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金属壳上氧化痕迹如何去掉?

楼主(2024-12-03):
求助。请问如何方便地去除氧化痕迹?现实中有,相机问题。

网友:
这个有必要搞掉吗?又不是露在外面给你看的

网友:
金属表面有氧化层,打磨掉了不是还要氧化吗?打磨完喷漆?

网友:
次氯酸钠粉剂兑水 棉签擦拭 ,注意次氯酸钠为强氧化剂 有腐蚀性 擦拭完一定要用清洁剂擦拭干净。 次氯酸钠兑水后切记不要转到密封的罐子里,说多都是泪,炸的我耳膜出血。。。。

网友:
打磨,清洗后,上锡

网友:
抛光 涂上漆  不然还会

网友:
使用好一点的橡皮经常擦擦

网友:
只能打磨后抛光。

网友:
找厂家做一个304材质的,,,

网友:
橡皮
补丁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