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免费赠送的小夜灯

楼主(2024-12-03):
上个帖子--做个简易小台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4826&fromuid=473544  开始是想用这个小夜灯做,拆开发现不好加开关,虽然用手机充电头就可以,但是总是插拔也不方便,所以才用上个帖子的灯板做。这个既然拆开了,那就发出来让大家看看里边什么结构。

买别的元件时免费赠送的,有好几个(有些是红包零元购的)

想用它做小夜灯,结合手机充电头很方便

拆开后发现没有加开关的地方

基板质量不好,左边焊盘掉了

焊盘掉了

既然没法用,就还原吧,焊工不好,反正在里边不管它了

先试一下再上盖

亮了,可以合盖了。

还原过程略。这小夜灯两个颗灯珠没限流电阻直接接在5V上,竟然不损坏,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LED。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A:
不是铝基板,还没有限流电阻,估计用不长吧。

网友:
手中也有一个在吃灰

网友:
LED不耗电,家有老年人的起夜确实方便

网友:
这个放在不需要经常开灯的地方,晚上行动很方便。

网友:
杂牌是两灯珠,雷士好像是四灯珠

网友:
自己串联一个4.7欧的电阻,寿命会更长。

网友:
偶也撸过好几个类似的,全都在吃灰

网友:
哪里有这样的灯免费送啊?我怎么不知道呢~薅羊毛都排不上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铝基板,还没有限流电阻,估计用不长吧。

这个灯是有电阻的,电阻是印刷电阻,直接当作导线用了   你可以测测线阻  挺大的

网友:
在哪薅羊毛

网友:
这种应该是6V的灯珠

网友:
我也撸了几个这玩意

想把两并LED改成两串,去掉限流电阻5V直接驱动,还没上手改

网友:
这玩意我手上也有好几个,从来没用过

网友:
我也用红包后花几毛钱买了几个,有时候晚上插充电宝上照个亮也方便

网友:
俺一个PCB板USB插片形状的一直没有派上用场

网友:
有电阻,印在板上

网友:
灯头太大了,我USB插头,用白色LED+1个272电阻,电流1mA,糊点热熔胶,插在USB口上,,,USB口是从主板上拆的双USB,并接后焊在了5V电源线上,糊了热熔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