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萌新好奇宝宝请教ups问题

楼主(2024-12-03):
萌新一枚不懂电路,不懂原理,傻白甜的爱折腾选手。求助各位大神

是这样,甲方要求我公司机房必须配备UPS电源,最近几年为了应对检查买了一些200 300元的UPS,

这些ups之是单纯接上市电保持开机状态,甲方看灯亮着有UPS就合格。

这几年每隔一段时间就无缘无故的UPS不亮了,开机也无法强制开机。因此一直认为是坏掉了就在买一个。

最近无聊拆开看了一下内部电池基本鼓包状态,测量电压有的0有的还好有3到5W。

后期百度了解就是因为电池坏了导致的电路保护所以不开机,也因此想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让其开机继续伪装正规ups。

同时内部没有电池我到是感觉更安全了哈哈

网友:
甲方就是看灯亮就行,让灯亮论坛里面估计99%的人都能搞定

网友A:
参考插排的指示灯,照样装一个就行,如果想要花哨点,LED更换为带芯片闪烁的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插排的指示灯,照样装一个就行,如果想要花哨点,LED更换为带芯片闪烁的类型。 ...

刚刚一边等大神一边我就在想啊  就是里面放个插排然后链接个3.5v的变压器,串联一个小灯哈哈

网友:
只亮灯好解决,但是自己糊弄自己...

楼主:
主要是糊弄甲方,其实我觉得这样更安全,ups对于不懂的人也确实是个炸弹的纯在

网友:
听说有些监控就一节电池一个led灯,堵的就是你觉得有

220v市电,接个200k-500k之间任意电阻,再把那个不亮的led接上就好了,里面的电路板电池可以全都扔掉
讲究点的可能还会串一个二极管之类的

网友:
这也太糊弄了

网友:
UPS换个好点的,注意断电后电池的维护保养。

网友:
叫你们公司技术小哥现场解决

网友:
要实现亮个灯还是挺简单的吧。

网友:
果然~我知道你是哪个公司!还不能确定,等我去查一下资料,我就是甲方员工

网友:
3楼都说了方案

网友:
这也能糊弄

网友:
继电器触点短接下,直通,再接一路电源到指示灯上

网友:
一个电阻一个led

网友:
让灯亮很简单,加个电阻LED的事情
但是几百元的UPS也不至于很快就坏啊,至少用1年是可以的吧

网友:
都知道电池鼓包了,换电池,UPS就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