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巨 P2H-640P电源奇怪故障求教

楼主(2024-12-03):
新巨 P2H-640P电源开机3.3v、5V都正常,12V只有3.7V,测量12V滤波电容没有鼓包容量正常,此12V是通过功率MOS管输出的,源极12V正常漏极输出只有3.7V,在测量过程中发现漏极输出电压会慢慢升高,观察一段时间确实会一直升高,开机40分钟电压已经升到11V,关机再开电压稍低但已经慢慢升高,此时发现散热器已经比较烫了但手还可以摸,似乎和温度相关就用嘴对着散热器吹发现电压会下降,确定电压会随温度升高而上升,用电吹风吹散热器发现12V电压可以加快上升直到12.3V,此时连接电脑可以使电脑正常工作,散热器上除了输出12V的MOS管还有就是12V整流的肖特基二极管,MOS管更换过无效,似乎加热肖特基会加快12V正常时间,但因为器件密集也许是其它器件热了才正常,没有发现异常器件。

网友:
才384瓦的啊

网友:
上图看看电路板啊

网友:
拆开看看结构啊

网友:
看个外壳,全靠猜!

网友:
不拆开看下电路板吗?

网友:
同步整流吧,主要看控制芯片,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昨天因为在家没有照片,一会马上拍照片。

网友:
可能是某个元件不良

楼主:
照片来了,MOS管型号SUP80N03,网上买了发过来是85N03,查它们的参数发现RDS85N03比80N03要大近一倍,会不会是这个原因?12V整流是肖特基40CPQ100。

楼主:
谢谢回复,这个上12v整流肖特基二极管。故障已经修复是一个47U/50电容不良,因为前面已经拆下测量过其他几个电容都没有问题,确实也没有任何电容鼓包就不再怀疑电容了,具体看位置图,谢谢楼上各位给我的指点。

网友:
电容短路了一刚?

楼主:
哎呀,我已经装好恢复了,不然可以看下实物,但感觉是像的,它是双面板器件排列很密,您应该有相当经验这么点照片就可以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