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宜家电钻更换电池不小心

楼主(2024-12-03):
宜家7.2v电钻,看了论坛说这款经典电钻比较好用,于是下单买了个二手,电池状态不是很好,自己更换电池没注意把电池正负极装错了,按了启动键冒烟,慌乱中也不知道那个元件冒烟,最开始怀疑是第一个,好像第一个二极管是有一脚悬空,不知道是不是设计改版,那个二极管没用处

网友A:
七里顶,会不会是防反接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七里顶,会不会是防反接二极管?

手电钻保护板冒烟,防反接二极管是那个?

网友B:
这种宜家电钻可能十年前还有点可取之处,现在比它好比它便宜的电钻遍地都是,还买它就是犯傻了。电池接反了冒烟,正过来以后怎样,还能用吗?其实板子坏了找不出毛病也没关系,买个2串保护板换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宜家电钻可能十年前还有点可取之处,现在比它好比它便宜的电钻遍地都是,还买它就是犯傻了。电池接反了 ...

我也是这样想能用就换保护板,不能用就算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Q3

网友C:
BAT+旁边那个应该是防反接二极管,拆下看看是不是烧了?

网友:
捏了开关冒烟了。。

那搞不好不是这板子上的东西,这板子好像是纯充电板,即使拆了直接电池接上也能用。。

这样你查下那个开关,就是那个铝的东西,它里面应该有可控硅调速电路的,那个东西捏了以后才通电。由于电池反了,捏了通电导致其烧毁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宜家电钻可能十年前还有点可取之处,现在比它好比它便宜的电钻遍地都是,还买它就是犯傻了。电池接反了 ...

其实有代用品的,直接换一模一样!!

不过根据楼主表述不太像这东西坏了。。

大概率是调速开关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AT+旁边那个应该是防反接二极管,拆下看看是不是烧了?

楼主表述是捏的开关后烧的,而这个板子你发现它电池是直连。如果焊错直接就是反着逆送,当时就烧了为啥要捏开关才烧。。

我觉得是它那个一体调速开关烧了,因为那东西不捏是不上电的,只有捏了上电,结果输入反了。。

网友:
你查下日立款的一体调速开关,看看外观尺寸合适吗,日立是7.2-12V通用,而且有一体款,就是这种铝半包的开关。。

网友:
七里顶,看来是菜青虫家的电池

网友:
不太像这东西坏了。

网友:
一共6个半导体器件,挨个量一下

网友:
就怕搞反了的

网友D:
七里顶
七里顶
七里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七里顶
七里顶
七里顶

七里顶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七里顶是什么意思?

哈哈,不知道啊

网友:
没几个元件,挨个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