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有线网络转换成wifi信号,相同网段。请问能实现吗?

楼主(2024-12-03):
本地有线网络转换成wifi信号,相同网段。
请问能实现吗?需要自动适配有线网段,不需要手动改。
我遇到的问题是,公司每套设备独立内网,网段各不相同,不方便连接有线网络监控程序,所以我想着有无线网络更好,如果把路由器取消dhcp,网线插到LAN口,但还是要设定相应的网段才行,每次换设备都要改网段ip,也不方便。如果有这么个设备,自动适配网段或者手动按动拨码开关设定ip地址网段,带电池也可插电供电,插上网线笔记本就可以连接无线开始调试程序,方便现场调试。

网友A:
这不就是把路由的DHCP关掉,网线接入LAN口,把路由当AP用的效果吗?

网友:
无线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把路由的DHCP关掉,网线接入LAN口,把路由当AP用的效果吗?

你说的必须要设定ip网段吧,可以实现自动适配网段吗?

网友:
这不就是AP干的活嘛。

网友:
很简单,随便一个无线路由都能搞定

网友:
加个无线路由,设置成AP模式。

网友:
2楼很全面了,需要购买产品那就搜索  无线ap   就可以

网友:
能啊,完全没问题
先把无线路由器的DHCP关掉,然后网线接无线路由器的LAN口

网友:
找一个无线路由器,通过WIFI进入路由,给无线路设置一个IP,相同网段,最后把有线网络的线插到无线路由的LAN口

网友:
找个无线路由,通过手机进入路由,把DHCP关闭,把网线插到LAN口,重启路由

网友:
你说的严重不清楚,估计大家都听不懂
你可以需要的是一个IP快速切换软件

网友B:
不知道你公司连接的网络有几个,现在路由器上级设备是什么,总的来说按2楼的方法没错,如果多路外网,得添加支持多WAN口路由作为主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公司连接的网络有几个,现在路由器上级设备是什么,总的来说按2楼的方法没错,如果多路外网,得添 ...

总共大概15个左右网段,相互之间是独立的没关系

网友:
可以啊。路由器改个接法,关DHCP就可以了。

网友C:
我咋觉得应该开DHCP、插WAN口?

二○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网友:
ap呀,wifi名称绑定Vla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咋觉得应该开DHCP、插WAN口?

那不就是子网段了吗?访问不了其它电气设备了

网友:
关键问题是上联口的15个IP段没法固化,这就比较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