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鼓风机吸力小怎么破?

楼主(2024-12-03):
家里的海尔燃气热水器(手动调温款)最近老是熄火,具体故障表现为正常打火之后几秒到十几秒钟便熄火,时间不固定,一开始怀疑温控开关,短接后故障依旧,接着怀疑负压开关膜片老化,拆下后发现负压开关非常灵敏,用嘴轻吸就能动作动作,怪事……
       分析了一下负压工作原理,鼓风机动作后负压开关才接通,并维持负压状态。拔掉负压管,几秒钟后便熄火,如果鼓风机转动后短接负压开关,便能持续燃烧不熄火,由此看来,应该是鼓风机吸力不够,因为拆鼓风机很麻烦,不清楚里面是什么结构,请问一下拆过的朋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换新的  维修也要几百 换主板。

网友B:
查一下风机启动电容的容量,不行就换

网友:
查查电容吧,电机 电容不足也转着没劲

网友:
鼓风机的电容容量下降了,倒置功率变小,风压不够,所以熄火,检查一下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新的  维修也要几百 换主板。

去年不能点火,刚换了个主板,换下来的还没时间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风机启动电容的容量,不行就换

啊,是这样的,我怎么没想到呢?

网友:
检查一下启动电容器和进出风口有没有杂物,如果都正常,在保修期就打售后电话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