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山拆解:捡到超大节能灯一只,拆!留下铝基板一块与匀光罩一个

楼主(2024-12-04):
给小电驴充电后,回家路上在路边的路灯杆下瞥见白色超大节能灯一只。

眼见四下无人,赶紧撸回杂物间,有空了简单粗暴拆一把。
估计是有问题才被丢出来,果然外壳一条大裂缝。。。匀光罩也散落一边。拆了外壳露出亮闪闪 bling~bling~的一个金属碗状杯(重量感觉应该也是铝质),通过704之类的与铝基板嵌合加强整个灯泡散热。
灯珠挺多,一共40颗分布在直径约摸12厘米的铝基板上,估计没有40W(12-20W差不多),有整流桥与一只螃蟹,两个400V的高压电容。
稍微擦拭了一下,看见有一个灯珠略有黑色,估计就是它烧了。暂时没空进一步测试,改天从料板上焊一颗下来替换试试。
取下铝基板与匀光罩备用,铝碗丢在纸箱里吃灰先,其它的物件直接扔垃圾桶得了。
收工!!!
多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换灯珠应该能好

网友:
这东西的成本是真低啊

网友:
修好了还是吃灰。

网友:
拆解了好可惜!就一个灯珠坏了,直接把它短接了,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
这种灯珠的寿命还是可以的,估计是往死里头用了。

网友:
哇哦,真的是超大只,发热也小不了吧

网友A:
这散热顶多够五瓦,还二十瓦~

网友:
驱动很简单

网友B:
电容蒸桑拿,能长寿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蒸桑拿,能长寿命吗?

那外皮的塑料膜都催化脆化了。。。一碰即散,吼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散热顶多够五瓦,还二十瓦~

所以先留着铝基板,下次换个灯珠,再去翻一下以前的CPU散热器,改一下估计会强很多

网友C:
散热是这种灯具不好解决的问题

网友:
精简版高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是这种灯具不好解决的问题

日后有空翻出CPU散热器来改造改造,铝基板与铝质散热器配合(看情况再加不加风扇)应该会强很多

网友:
言简意赅,多图杀猫,可惜没看清IC型号

网友:
R1或者R2去掉一个,再战10年没问题

网友:
那个电容竟然是直插电容,掰脚后焊的贴片。。。。。

网友:
驱动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尽量换3535氮化铝陶瓷灯珠,光效导热比塑料好。我买的是线性方案有频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