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完毕,先拔什么

楼主(2024-12-04):
首先我没电动车,我只有自行车,
电动车充电完毕,先拔220v电源插头,还是接电动车的充电插头

我感觉顺序问题不大,充电时先插哪个可能更重要些

网友A:
铁塔电池能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塔电池能买吗?

能买!李天王做的代言!他是托!

网友B:
这个有什么好纠结的吗?充电完毕转灯了,已经是涓流浮充状态了。电流很小,先拔哪头都无所谓。
充电先插哪头还有点讨论的价值。

网友:
电池已经充满转灯的话,随便拔。

充电器还没转灯,可能还在大功率充电,先拔220V插头。

因为次级功率剧烈变化,可能引起反馈回路异常,导致初级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什么好纠结的吗?充电完毕转灯了,已经是涓流浮充状态了。电流很小,先拔哪头都无所谓。
充电先插哪 ...

哈哈。怕给拔坏了,赔不起

网友:
先把车侧,后拔电源侧

网友C:
哈哈,这个问题,每个人回答都不一样,充电时肯定是先插220V变60V的充电器,再连接电动车的插座。充满了就正好相反的过程。先拔掉连接电动车插头,再断开220V的充电器。理由嘛,肯定充电时防止瞬间大电流冲击,把充电器搞熄火了;;;充满时防止电池电压回到充电器的输出端,损坏取样比较电路和过流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个问题,每个人回答都不一样,充电时肯定是先插220V变60V的充电器,再连接电动车的插座。充满了就 ...

老哥你是不是说反了,充电时大电流在低压侧,不是应该先插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你是不是说反了,充电时大电流在低压侧,不是应该先插车吗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哥你是不是说反了,充电时大电流在低压侧,不是应该先插车吗

因为电动车充电电流在启动瞬间很大,如果先插电动车插座的话,那边充电器再插220V电的话,开关管和开关变压器要满足输出达到那个电流,开挂管也受不了,那么快的开关频率,会烧掉UC4842和开关管的;毕竟充电器也要UC3842控制电路工作正常才行,输出才稳定。你先插电动车插座,启动瞬间,类似输出短路一样,可能会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电动车充电电流在启动瞬间很大,如果先插电动车插座的话,那边充电器再插220V电的话,开关管和开关变 ...

现在大多数充电器都是有负载才输出的,一开始都是先自检,然后才有输出电流的,不存在你说的那个说法,除非很垃圾那种山寨充电器

网友:
充电设备,习惯就是,充电时先插直流端再插220v,断电时先拔220v

网友:
交流电插座吧

网友:
220V后插先拔

网友:
我都是先拔220那面

网友:
我觉得都一样,正规产品应该都胡相应的保护机制...

二○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网友:
这得看商品使用说明书啊

网友:
这是西普尔和九号原装充电器的使用说明,厂家也建议拔插电池端的时候先保持220V断开。

网友:
水帖新问题

楼主你是问电动汽车还是电动小摩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