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保温杯的数显温度计

楼主(2024-12-04):
6块钱买的三个保温杯数显温度计,商家发来十个,用2032测试,其中4个正常,其他的都有问题,主要是连锡,触摸电路电阻错焊为电容,很好修复,最后得9个好的,只有一个不正常,应该是芯片的问题。

电池位

空焊盘位容易连锡

芯片无字,未知型号

加一个TC母座,5V电源通过一个680欧电阻给电,然后触摸点通过发光二极管与电源正极相连,屏幕就可以闪亮(亮两秒,灭1秒)适合长时间显示温度。

网友:
杯盖不好拆,我的都没点不显示了

网友:
买过两个带这种温度显示的保温杯,这个模块就一个半透明的塑料盖子扣在杯盖上,收货第一件事就是洗杯子,洗完这个温度显示就乱跳无法熄灭,拆开才发现这模块没有做防水,问客服就是要你退货

网友A:
温度不是太准,但是也可以了,才6元钱,带数显温度,还要啥自行车;问一下链接,我去买两个,买了就把温度那部分拆下来,安装在烙铁上,当然,温度探头绑在烙铁头上,显示屏固定在手柄上;一把普通烙铁瞬间就升级成高级的带数显温度的烙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不是太准,但是也可以了,才6元钱,带数显温度,还要啥自行车;问一下链接,我去买两个,买了就把温度 ...

这创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不是太准,但是也可以了,才6元钱,带数显温度,还要啥自行车;问一下链接,我去买两个,买了就把温度 ...

就怕量程不够

网友:
温度检测范围是多少

网友:
是的,你说的有道理;那个显示屏是两位数字,要是三位就可以了。

网友:
6元十个还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不是太准,但是也可以了,才6元钱,带数显温度,还要啥自行车;问一下链接,我去买两个,买了就把温度 ...

PTC发热体内热烙铁可以,外热烙铁耐热不够,得换玻璃材质温度探头。

网友:
价格很感人

网友:
俺家小子打坏了好几个带数显温度计的保温杯,可惜没有一块板留下来,我到家的时候都已经被老人扔垃圾堆了

网友:
很简单的板子

网友:
价格亲民,玩玩也是可以的。

网友:
6元十个还包邮,不错

网友B:
特别费电,纽扣电池用不了多久没电

网友:
我都拆了,当成温度计用。。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不是太准,但是也可以了,才6元钱,带数显温度,还要啥自行车;问一下链接,我去买两个,买了就把温度 ...

拼夕夕搜“diy电子数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别费电,纽扣电池用不了多久没电

所以改5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