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助一下DC-DC电路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24-12-04):
维修一台设备,供电电路为TPS54560,输入电压10--14V(电瓶供电),输出12V。因无原图纸资料,对照上图发现电路一致,原故障为无输出,测量发现输出有短路,检测发现输出电容有一颗短路损坏,摘除后有电压,现问题是通电后输出电压由2V缓慢上升至7--9后不再上升,并在7--9V跳动,且电流较小达不到正常电流。对比好的板子为通电后直接输出12V。已更换IC,BOOT电容,输出电感,未能解决。对比好板FB 5脚电压0.8V左右,COMP 6脚电压0.8V左右,故障板电压5脚0.4V 6脚1.96V。看电压电路应该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后级无明显短路漏电,有知道的大师指教一下,谢谢。已解决,原因是芯片底部接地的铜箔有裂纹,修补后正常了。

网友A:
就剩下二极管了,把它换了

网友:
那么少元件,逐个搞一遍

网友:
没剩几个了,一个一个的换

网友:
全部换新的。

网友:
楼上的都解答完了。

网友B:
既然二极管都换了,顺便把电感也换了吧,

输出短路可能造成电感过热然后匝间短路。

网友:
代换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二极管都换了,顺便把电感也换了吧,

输出短路可能造成电感过热然后匝间短路。 ...

电感换过了,不行,尝试了下,直接在后级加12V后级电路工作是正常的,电流和好的板子是差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剩下二极管了,把它换了

换了,还是不行,现在怀疑电阻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测量是正常的

网友:
板子清洗下,有可能板子助焊剂漏电了  板子清洗 热风枪100°吹1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还是不行,现在怀疑电阻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测量是正常的

太神奇了,

网友C:
更换的IC是不是体质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的IC是不是体质不行?

说的有道理。

网友:
如果是必须修复这块板子的话,这部分电路的元件都拆了,清理好电路板,再把那块对照的好板上的元件搬过来,估计也就解决了吧。

网友:
外挂12vdcdc模块

网友D:
TPS54560是降压转换IC,既然是电瓶供电,VIN端的电压和电流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PS54560是降压转换IC,既然是电瓶供电,VIN端的电压和电流是正常的?

用电源测试的,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的IC是不是体质不行?

都是用好板子上对换的,好板子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