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人体感应灯感应范围的精确控制

楼主(2024-12-04):
我在进门过道顶上装了一个SOAN红外感应灯。由于屋内整体较暗,白天进出时都会触发感应灯,即使把灵敏度调到最低也是如此。我尝试对它的红外感应头进行部分屏蔽,让它只对特定区域进行触发,效果还不错。

感应头位置是一个弧形,手工锉了一个弧形的PVC管,粘上去。

然后套上一截剖开的PVC管,前端经过简单修剪,以遮蔽人体红外线。

效果还不错

现在,我出门走中间或者靠左,感应灯就不会亮。需要它照明的时候,往右挥一下手,或者靠右行走就行。亮与不亮,有大约20公分的分界线。

网友A:
你这让我想到了拉磨的毛驴带的眼罩

网友:
做的好,我也打算在门口装个人体感应灯你,看了你的改进方法,又学习了一招,3Q;3Q.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让我想到了拉磨的毛驴带的眼罩

我给感应灯戴眼罩是为了让它不要那么卖命。

网友:
自己动手,才能打磨出适合你的电器。

网友B:
里面喷黑漆或用黑胶带粘一下,会不会屏蔽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喷黑漆或用黑胶带粘一下,会不会屏蔽的更好?

黑胶布或者黑漆当然可以增强人体红外线的屏蔽,只是完全没必要。我做过实验,这类感应灯对人体红外线的感应能力,一张纸就可以大幅削弱。

网友:
这个帽檐加的好,不错!

网友:
想法真的不错。

网友:
想法不错,而且很好的达成了需要的效果

网友:
好方法,花小钱办大事

网友:
这个办法很好

网友:
有创意还带遮光罩

网友:
好方法,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罩子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