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用现有的STC转双串口改制CH549半自动下载器

楼主(2024-12-04):
每逢用到CH549,总是觉得CH549的烧录有点麻烦,无论是USB还是串口模式下载,都需要“两步”进行。
虽然WCHISP提供了一种“串口免按键下载功能”,但问了沁恒的工程师,使用这一功能,第一次需要先给芯片烧录这一配置。
所以,无论如何,总是觉得不甚方便。
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真的需要一款能自动下载的下载器(就像STC下载器)。
本下载器从STC转双串口下载器(2023.12.26打样的)改制。

硬件上,将原设计接在TX2即P11的防电流倒灌二极管(以前的有此二极管,现在设计的不用了)改为6.8K电阻,用TX2连接CH549的DP(上拉)。
软件上,将原断电开关(P32)从原仅断电作用改为断电+DP上拉控制双功能。
说明:
1、经过改制的下载器,串口2失效不能正常使用。
2、因实现功能略有不同,不能直接使用STC-ISP中的固件。
以后的目标:
1、将修改代码,看能否支持免按键全自动下载。
2、有时间,改用沁恒芯片CH552。
使用流程:
一、烧录固件
用STC-ISP(AIapp-ISP-v6.95)烧录固件,初次烧录需要设置IRC为24MHz。

二、连接好下载器与CH549引脚
下载器      CH549
VCC_U-----VCC
TX--------RX(P30)
RX--------TX(P31)
GND-------GND
TX2-------DP(P51)

四、自动下载
1、运行沁恒下载工具WCHISPStudio,选择芯片(CH549)和目标程序,“串口免按键下载功能”不打勾。

2、按一下下载器断电开关(P32).
3、点击WCHISPStudio中的“下载”并稍等一下,即可自动下载。

需要更多的资源,请移步嘉立创开源广场
CH549串口下载器 - 立创开源硬件平台  https://oshwhub.com/xxkj2010/ch549-downloader

网友:
我觉得这样设计很好啊!等接好线,检查无误再按键启动下载。

楼主:
经过测试,CH549通过串口烧录后,USB接口(如果需要使用USB接口的话)可以正常通讯。

网友:
USB串口芯片出厂自带USB程序
Ai8H2K12U-45MHz-SOP8USB串口,RMB 0.95,【免费+包邮 送
Ai8H2K12U-45MHz-SOP16USB串口,RMB 1.1省1个USB
USB插头支持:USB-TypeA,USB-TypeC
支持任意波特率,最高到 10Mbps,程序早已稳定,免驱动安装
全自动停电/上电,ISP下载编程烧录器
手动电源开/关按键,可做电源供电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