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饭锅发热盘废物再利用焊灯珠

楼主(2024-12-04):
废物再利用。
废话少说,直接上图。
温度全靠感觉和拨插电源控制,用得不多,但简单实用,比用电烙铁好用。
螺丝拆断了没办法,直接在断螺丝处钻洞,把断螺丝钻掉。碰运气买来的这钻头可以用。

网友:
偶尔用用还不错。注意安全。

网友A:
这个以前有人发过的,就是旧电饭锅的加热盘,确实是个好东西,加个数显温控,就好用多了,不光可以拆LED灯,还可以烤红薯,烤土豆,烤牛肉,烤香肠,只要温控系统控温好,什么东西都可以烤。

网友:
这个可以有,但是没有温控,会不会时间久了,电热丝烧毁

网友:
我用发热盘烫,总是把握不好温度把灯珠的塑料烤化一些

网友:
严重时铝盘可以自己熔化掉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思路,后悔以前有旧发热盘丢了

网友:
旧电饭锅扔了,因为盘是弧形的。要用可以简单串个突跳

网友:
非常有启迪的想法,回去杂物间翻一下藏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以前有人发过的,就是旧电饭锅的加热盘,确实是个好东西,加个数显温控,就好用多了,不光可以拆LED灯 ...

确实是个好东西,关键还是要加个温控才行,靠拔插供电只能临时对付一下,长时间使用真得有温控,要不然时间过久会烧管。

网友:
想便宜省事搞个机械的温控器应该也可以

网友:
加个温控吧,上次用电水壶做了一个,一不小心差点起火

网友:
我家电饭锅加热盘中间是凸起的

网友:
电水壶的加热盘是平面的,加个温控比这好用

网友:
这个问玩玩得了,万一漏电造成伤害就不好了,不知道电陶炉能不能做拆焊台用,有这个条件的老哥给测试一下。

网友:
发热盘表面不平,最好加工一刀,再加个热电偶温控。

网友:
整个烫PPR管子那个机器 好用

网友:
加个机械的温控器

网友:
这创意不错,还是加个温控器较稳妥

网友:
这个盘面不平,功率太大惯性强,用电饭煲保温片,电热丝的,大约30~40W,先头我想用红外测温枪(懒得找电池)后又想用K型热电偶(都拧上面了),最后是找一粒废焊粒放上面(将化不化时温度正好),懒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