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闲来无事,花费0.53元,修好了价值60.5元的寻线器,不为别的,就图个乐呵

楼主(2024-12-04):
如题,此机2017年6月14日购于X宝,当时花了60.5元,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寻线时,第6个LED发光管不亮了,测线功能都正常,也就将就着用了。最近也没啥活,俗话说,闲置忙用吧,测量了一下,发现是一片CD4066的9脚对地击穿了。

当时的购买记录

全貌

合体

开拆,这个矮粗的,是信号发生器

背面,2片CD4066,就是左边这片9脚对地击穿了。

正面,左边的芯片,无字,估计是产生音频信号的。

右边的芯片,是CD4017,10进制计数器,此处用途跳变8次就复位。

如今芯片真心不贵,0.53元还包邮,对于电子爱好者非常友好。

换好CD4066芯片的样子

楼主:
沙发,这个细长的,里面是音频接收器,以及8只LED组成的测线器副端。

2片LM386,不太明白其工作原理。

完美修复,可以以欢快的"铃铃铃”了。

网友:
这种需要的时候是挺方便,但是用的不多的话就占地方。

网友:
好些年不用自制网线

网友A:
测线寻线好用吗?

网友:
也可以快乐的寻线了

网友:
可以找墙里的断线吗?

网友:
芯片真心不贵,0.53元还包邮,对于电子爱好者非常友好。
非常赞成这句话。

网友B:
盲猜又是POE供电导致的,直接烧毁寻线器,看过不少这种案例了,你这种芯片没磨的,还算好的,有那种拿砂纸给芯片磨了的,最坑人,尤其是那些带大屏幕的触屏工程宝,主要的芯片全部打磨,纯纯故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线寻线好用吗?

这类测线寻线器,用起来还行。比单调的测线仪好用多了。我都是用精灵鼠寻线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盲猜又是POE供电导致的,直接烧毁寻线器,看过不少这种案例了,你这种芯片没磨的,还算好的,有那种拿砂纸 ...

确实,测了POE供电APP网线忘记断掉电源损坏过测线器。

网友:
原来这玩意还挺便宜的。原来以为是专业的设备

网友:
网线测试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我那个居然要125元,但是,现在又落后了,现在新款那种poe可在直量,还是测量通短的距离,非常牛x,价格也有点贵,还没舍得买

网友C:
以前一个测线器被人借走还回来就成坏的了,重新买了个精明鼠测线巡线一体机,楼里装监控又是借用了一下还回来对线功能就灭了一个灯,拆开发现芯片全部打磨过没办法修,看了这贴确认是4066芯片坏了,立马下单了几片,希望能救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线寻线好用吗?

我觉得还行吧,只要不是线特别多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一个测线器被人借走还回来就成坏的了,重新买了个精明鼠测线巡线一体机,楼里装监控又是借用了一下还回 ...

测线器里,一般有一个振荡芯片,如NE555,产生脉冲信号的,另外还有个CD4017计数器,如果是贴片元件还算是比较好修的,遇到过牛屎芯片的,坏了只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