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锂电池3.7V通用充电线拆解

楼主(2024-12-04):
锂电池3.7V通用充电线,拆解发现只是用了一只3R9电阻限流,没有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
这种就是浪费资源的东西,不过外壳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
太不靠谱了

网友:
貌似很多电动玩具用的就是类似的充电头/线,改天把我家小子的拆了改改才行,安全第一

网友A:
三脚元件是什么

网友:
没有充电管理芯片有危险。

网友:
这个是假的?没有自动断电能力

网友B:
这个是娃的玩具上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脚元件是什么

看原理应该是通负载后三极管导通指示灯亮,它是个三极管

网友:
这个东西最好不用,没有电压限制,很容易会造成锂电池鼓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脚元件是什么

控制指示灯的,0.6÷3.9高于150mA的电流就亮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脚元件是什么

控制充电指示灯的,接上电池灯亮,让人以为带有充电管理,具有迷惑性。只能说这省成本真是一分钱一分钱的抠。

网友C:
小孩子玩具标配。保护全靠锂电池那边的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脚元件是什么

是个9014三极管,用于驱动充电指示le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孩子玩具标配。保护全靠锂电池那边的保护板。

然而,玩具的锂电池,没有保护板。。

网友:
我也恰好有一条,还疑惑它是怎么充电的,现在明白了。不过每次充电都要把电池从遥控车里面抠出来,很麻烦,我早就把它改成C口的充电板,固定在遥控车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然而,玩具的锂电池,没有保护板。。

我接触过的遥控车和其他电动玩具,锂电池都有保护板。它就是靠保护板断电的,成本控制到极致了。

网友:
用在玩具的14500锂电池充电还是可以的,儿童遥控车用来充电到现在一两年都没问题的。

网友:
有保护板的电池是可以用5V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娃的玩具上用的吗?

自信点,就是玩具上的,大概率玩具无人机或翻跟头车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