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下给18650充电用大电流合适呢大大们

楼主(2024-12-04):
最近拆下好多电池,充电感觉好慢。
单节用多少a合适?
如果是并联的18650,用多少a充电合适?

网友A:
一般充电电流控制在1/10c 到1/2c之间

网友:
慢点安全,建议0.1C

网友:
18650很耐造的,我用10a都没事

网友:
我是直接用可调电源,单节调4.2V。电流不限。它能吃多少就喂多少。。能吃多大就喂多大的。。充电宝的储能电池(不是启动电池那种大电流放电的)最大试过3安的。。

网友:
最好电流别太大

网友:
以前记得好像说0.5C左右吧,不过也看厂家与体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充电电流控制在1/10c 到1/2c之间

这么说地话,那100-300mAh的小电池咋充电?

二○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网友:
1/3C差不多。兼顾速度和安全。
100-300就用30到100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地话,那100-300mAh的小电池咋充电?

不至于那么少 蓝牙耳机小电池都1C充了 好的18650电池上5A都行 国产杂牌就算了 不过一般智能充电器充18650都是最大3A还得内阻低点的电芯 EBC测试仪是5A充 超过可能对电池有影响

网友:
一般1A没问题

网友:
别叫我大
使不得,使不得

网友:
要考虑到保护板,最好1A左右,稳妥一些。

网友:
看是什么电池
没标的建议500毫安左右,动力电池一般都有标,一般建议0.5C
即:电池容量的一半
4000毫安的,可以用2A电流充电
建议测下内阻,内阻大的,大电流充电容易发热严重

网友:
赤裸裸的炫富!0.8c

网友:
不发热就行,要看容量和内阻

网友:
就1A就行了

网友:
看你电池的容量多大,然后充电电流按照容量的一半。比如:2000ma的电池就用1000ma充电

网友:
用坛子里的18650魅色充电器,一般用1A

网友:
二手电芯内阻不同充电电流也不同,还是充电器默认吧,不是想多大就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