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又得到6颗18650电池

楼主(2024-12-04):
   老笔记本电池不充电了,电池直接拆了,得到18650电池三星绿皮的,好像2200毫安,只剩多少容量还没测,都有电压4.0伏左右

网友:
嗯,可以玩玩的场合很多

网友:
有条件就测一下,应该容量都不咋样了...

二○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网友:
电池能用上就有的玩了

网友A:
老电池扔了舍不得,可新电池现在也不贵。纠结。
手上好多容量600的18650

网友:
笔记本用得多的话,电池容量也不大了。

网友:
买一个20000MA的大容量移动电源,DIY那一种,只有外壳,没有电池那种,可以装进去8节电池,也可以少装两节电池,

网友:
都老电脑了,电池的容量应该所剩无几,没什么用。

网友:
恭喜楼主 得到6颗电池

网友:
给手电用
正好

网友:
可以做个充电宝了。

网友:
一看就是十多年前的戴尔笔记本上的电池了。。。

网友:
这种拆解下来的18650锂电池容量下降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电池扔了舍不得,可新电池现在也不贵。纠结。
手上好多容量600的18650 ...

我告诉你怎么用这些旧电池,找个大一点的PVC阻燃盒子,把旧电池都并联在一起,做一个直流的台灯,不会闪烁的;当然,充电电路也要做在一起,如果再有旧电池淘汰下来的,直接并联上就行,所以盒子要大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我自己做了一个,还挺使用的,放在电脑桌旁边。如果再改进,可以加个太阳能板,白天拿出去晒一晒,充满电,晚上拿回去使用;坏了也不心疼,这就废物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告诉你怎么用这些旧电池,找个大一点的PVC阻燃盒子,把旧电池都并联在一起,做一个直流的台灯,不会闪烁 ...

求实物图,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
内阻和容量估计都衰减得厉害

网友:
这电池质量没的说

网友:
做手电,换小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