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宇T21L测试一下夹子测试线短接电阻,二楼更新众仪102L做对比

楼主(2024-12-04):
就是这样一条线,看这条线的直径就知道和表很配,一样的玩具

插上就是这样的

短接一下看看多大电阻
先是出来一个0.3,很快到0.2,然后跳到0.1,再然后出来个0,一会又跳回0.1,没多久又回到0了
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个测试线的短接电阻是多少?

楼主:
这表不仅做工是玩具级别,功能也差不多很玩具了

这表先是给了个0.3,大约是思考了一下给了个0.2,然后又降到0.1,然后拿不准线阻有多大,从0到0.1犹豫了犹豫,干脆摆烂躺平了………………

这条线我忘了来历,不过做工用料绝对是大厂的,小夹子是铜镀镍,线芯是铜镀锡的,香蕉头是我自己改的,原装是个圆口,不知道啥仪器上的

本来这条线是给众仪102L做的,现在看看众仪102L的表现,我试了十几次,别的都是0,居然有一次显示了0.4,但依然很稳
大家都说天宇很正常,那看来就是众仪不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表不仅做工是玩具级别,功能也差不多很玩具了

格式不对,看下是不是H264的,太新的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不对,看下是不是H264的,太新的不支持

原来的导出视频方式都不能用了,无论是iTunes还是爱思助手

还是请出了微信文件传输助手才解决视频导出问题

网友B:
这表牛,这线也牛,竟然没一点线阻。

网友C:
这个线有0。2平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牛,这线也牛,竟然没一点线阻。

不愧是大厂出品的测试线啊,就是这么牛

这表先是给了个0.3,大约是思考了一下给了个0.2,然后又降到0.1,然后拿不准线组有多大,从0到0.1犹豫了犹豫,干脆摆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线有0。2平方不?

应该是有的,毕竟是大厂出品

那2条接香蕉头的线带皮是1.0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导出视频方式都不能用了,无论是iTunes还是爱思助手

还是请出了微信文件传输助手才解决视频导出问 ...

水果鸡啊,HFS试试...

二○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网友:
彻底死心了,玩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愧是大厂出品的测试线啊,就是这么牛

这表先是给了个0.3,大约是思考了一下给了个0.2,然后又 ...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而且还比其他表快的多,让你等个10几秒才稳定显示那个才抓狂。

人家的指标电阻是读数0.8%再加+-5个字,只要这线阻0.5欧内表显示0到0.5达标。

网友:
在0和0.1之间跳说明2支表笔总线阻小于100毫欧,不错呀,表不错,线也不错。

网友:
对于这个价位的三位半的表,要稳定测0.1R级别的阻值,有点要求太高。一般三位半应该也只能定性,做不到定量。即使给你一个稳定的读数,估计也是不准的多了

网友D:
挺好的,快速稳定哈,我那个4位半的钳表测电阻需要稳定5-10秒你的线不可能电阻为零的

网友:
这很奇怪么

网友:
很正常,表笔尖,插接件电阻都很大,这些不能归零很正常。之前我有个小表,表笔线是焊上去的,短接表笔都不一定归零。

网友:
其他读数稳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好的,快速稳定哈,我那个4位半的钳表测电阻需要稳定5-10秒你的线不可能电阻为零的 ...

所以我说显示0是摆烂啊

网友:
这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