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序] IS918M在WinPE下开卡解决掉盘故障

楼主(2024-12-04):
最近和 IS918M -BA 杠上了,两台电脑都无法正常完成低格开卡,具体故障表现如下:
①、Win10 x64 台式机,经常花费一两小时开卡流程运行到扫描坏块时,主控板指示灯停止闪烁,Card模式的U盘设备无征兆弹出导致量产软件停止工作,偶有一次低格开卡成功,再高格开卡又在运行8分钟后出现出现同样掉盘故障,错误提示:'61108:载入韧体数据失败' ;
②、Win11 笔记本电脑 , 低格开卡初始阶段Checking 10% 卡住,主控板指示灯停止闪烁,掉盘。

另外尝试过关闭高级电源管理中USB休眠策略、虚拟机中Win10系统开卡、更换USB口、外接USB HUB并加外部5v电源供电,都不管用,虚拟机中WinPE开卡也是同样掉盘故障。

最终电脑单独启动WinPE(位于U盘或HDD上),成功完成低格开卡。

网友A:
大哥牛啊!用的是什么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牛啊!用的是什么PE?

安装在硬盘上的 WePE ,这个启动快; 或者U盘Ventoy启动的 51NB 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