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个刚到手的玩具,MG27A掌中宝钳形表

楼主(2024-12-04):
不废话,直接拆箱加拆机

盒子很山寨

打开

里边有一付表笔,香蕉头比较细

还有个袋子,里边是玩具表和说明书

玩具也有合格证跟出厂日期的

这个电话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接,2009年8月30日出厂,不算古老

身份证和说明书

上正餐

表笔插孔在背面,我的3mm香蕉头终于有地方能用了

两边的功能选择档位

电池仓

打开,里边没有标正负极,看说明书,没有正负,随便怎么装都行

背后3颗螺丝拧开,前壳居然预埋了铜螺母

看看没了前壳的表,拆完钳子还能看到2颗螺丝

我开始以为需要拧螺丝的,后来才发现表头居然是直接可以拿下来的

拿开表头,就剩1颗螺丝了

内部元件全拿出来了

看看电路板,好简单啊

好了,玩具拆完,该装回去了

楼主:
板子全貌,有兴趣的童鞋可以分析一下电路图

我跑了一下电路,大概是这样的
电流档3路采用不同的分流电阻

欧姆档串进了一个33欧电阻,测量它的压降,所以中点就是33欧

表头使用了两个稳压二极管

500V电压档就不画了,直接一个1.25M电阻接表头

楼主:
5.0级的表,你说是不是玩具?内部的分压电阻好多4环的,仅有2个5环的,倒是弄了一堆可调电阻做矫正。
这表号称有5A电流挡位,可是1A以内欠奉,用来检测毛病是不可能的了,拿来测正常的大功率电器看看耗电咋样还可以,最高还只有50A,也就只能当个玩具了。
电压也只有一个500V挡位,用途只能是测量220和380,普通家用电器内部那20V以内的直流就不要想了,而且这玩意好像还不测正负。

网友:
第一眼看成 秤 了!

网友A:
看着外观倒是像个宝,拆开一看内部有点拉胯啊。

网友B:
这个还真第一次见,谢谢分享

楼主:
差不多的形状和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外观倒是像个宝,拆开一看内部有点拉胯啊。

这货,改天我把它的表笔座子改成线圈输出,直接用数字表测量交流电压换算电流估计还是可以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第一次见,谢谢分享

纯玩具级别,没法干活的玩意

网友:
哈哈哈哈
今天还在咸鱼刷到这款表
没看到电阻调0的,这才看见有个电位器
电池不用分正负极,这个挺好的
装电池用来测电线有没有开路短路,也就这个用途了

网友C:
请不要拿电子秤来冒充万用表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不要拿电子秤来冒充万用表好吧

首先,这不是万用表,而是钳表

再者,这上边虽然有弹簧,但是不拿来拉别的东西,纯粹让你按的

网友:
不实用,注定会消亡

网友:
造型真像秤

网友:
电池不分正负极里面应该有全桥整流才对,怎么看不到。

网友:
楼主精力旺盛,非常好

网友:
给在上学的小朋友玩玩还可以了

网友:
这么小的表,里面这么简单,真的是个玩具了

网友:
那个年代,能做的这么小巧,也是很强了。

网友:
造型特别,可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