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气泵做一个家用电源

楼主(2024-12-04):
    买个一个气泵给车子充钱只有车充没有家充,刚好家里又一个饮水机电源板,刚好用上

网友:
高手满眼都是宝

网友:
楼主的硅胶娃再也不怕漏气了。

网友:
电源几A的,能带动

网友:
金玉其外,棉絮其中。

网友A:
这么一说我手头也有几个制冷饮水机的电源,那个功率应该超过100W了,能带得动这个12V气泵

网友B:
物尽其用啊~打压强度高时电流还是挺大的,电流够用?

网友C:
这种气泵工作的时候电流很大的,100w电源估计不够的。尤其是带载启动的时候

网友:
弄个电脑电源比较好。还有壳子。

网友:
我之前用一个24v,14.6A,350w的MW开关电源改的可调电源给我的车载气泵用,居然把电源给烧掉了

楼主:
没问题,长时间不知道,反正我一般就是打电动车摩托车论坛用家用电源

网友:
这种气泵带上负载的话,电流几十安培吧,所以至少300瓦以上的电源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一说我手头也有几个制冷饮水机的电源,那个功率应该超过100W了,能带得动这个12V气泵 ...

没问题啊,短时间没问题,我一般家用就是电动车摩托车轮胎打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尽其用啊~打压强度高时电流还是挺大的,电流够用?

没问题啊我都是打摩托车轮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尽其用啊~打压强度高时电流还是挺大的,电流够用?

短时间没问题,我家用就打摩托车电动车轮胎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气泵工作的时候电流很大的,100w电源估计不够的。尤其是带载启动的时候 ...

短时间没问题,家用就打摩托车电动车轮胎气

网友:
能够带动气泵,估计电流大于10A

网友:
平时攒的破烂总有用上的一天

网友:
有这么一套设备,家用不错,挺方便的。

网友:
气泵看着很不错,电源板子清清灰就好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