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GOALRT定压功放壳子......

楼主(2024-12-04):
闲鱼闲逛,看到一定压功放外壳, 我原本打算做个小数字功放,蓝牙解码和塑料盒子已经买了, 看到这个壳子很适合, 比自己DIY省事多了.要25元还价15元包邮.
外壳前板塑料后面铁壳 体积:220*170*66mm

与我买的壳子对比一下, 塑料盒3.8元 蓝牙解码12元 带遥控.

拆开全貌 其中蓝牙天线通过一个蓝色电容220P 接到后面喇叭端, 这是增强信号还是抗干扰?

背板 定压输出 所以接线是一黑三红.

前板 蓝牙解码和音调板 音调板是单声道没什么用了, 蓝牙还好是双声道.

蓝牙解码板 杰里6926 遥控接收头没装, 装上接收头,可以遥控.还有一个线路输入.

长条口少装了一个TF卡和线路输入小板. 前板外面只有USB, 想插卡要用读卡器了.

功放板 二大电容 二个功率管没了.

另一面 一个4558做前级, 二个三极管再推动功率对管(TIP41C TIP42C), 再通过输出变压器,定压传输.

这机器还应该有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 估计是拆出卖铜了.

网友:
涨姿势了,还能废物利用

网友:
220*170*66mm,体积不大,做小数字功放挺合适的。

网友A:
弄好以后面板再贴层膜就把没用的空挡住了

网友:
小盒子不错,比自己diy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好以后面板再贴层膜就把没用的空挡住了

做2.1功放, 那几个孔能用上.

网友:
这个铁皮外壳值得利用,谢谢分享。

网友B:
15元真不贵,内还有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元真不贵,内还有肉

是的,带蓝牙解码 我买的蓝牙解码和塑料盒就是十五元多了, 这个还有钮和接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