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奈聚X2投影仪 拆机清灰

楼主(2024-12-04):
在矿坛淘了一个山寨投影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tid=2168249&extra=
成色还可以 但投出来的 图像上有很多小黑点,  尤其是有个小指甲大的黑点.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被主人嫌弃了...
用电筒照进去看,  箭头位置能看到, 应该是个灰尘, 或者什么塑料件 破损了粘在里面了, 但不是在镜头上, 要不不可能这么清晰, 可能是在屏上.

先看了一晚上<志愿军> 确认没什么问题了 决定拆开看看, 那一大块黑的太显眼了. (没拍)
底板4个螺丝 后面板上2个小螺丝  拧开就直接上盖提起来了. 有一根排线连着面板上的按键板

调焦环拿掉,  前面板可以向上提出来, 粘了一个WIFI天线.

前面板下部是电源

镜头有四个螺丝,  拧开后还有定位桩, 不怕装回去会错位.
看了一下 灰不在直角反光镜上

上面是一个安卓板 分别插着 风扇, 喇叭, 前红外线接收器, 电源/ 光源控制线,  还有软排线是连接液晶屏的 插得挺紧没拆了, 反正清灰可能不需要拆它.

拧掉PCBA的固定螺丝 , 主板就能拿走了,  下面光机是一体的, 4个螺丝就拆下来了
清灰时忘拍了  是在另一侧进风口, 能看到LED屏, 菲镜,  也能看到那个黑粒是在菲镜上. 电筒照着是有不少灰. 拿着纸巾包在钢尺上伸进去擦, 擦完了用吹风机一顿吹, 看着差不多就装回去了,

LED的散热片 也吹了一吹 让机箱里灰尽量少点

没必要拆开清灰,  因为这种山寨机本来也不怎么清楚, 中间清晰旁边模糊是通病, 再开机看, 大黑粒没了, 小黑点也没了,
等下回落灰了再擦擦得了.

没拍对前后比照, 因为本来也没想拍拆机照, 上面的照片主要是为了拍各个螺丝位, 方便拆装而已.

写完帖子 发现琼瑶阿姨挂了
金庸梁羽生古龙黄霑琼瑶.....青春易逝....

12月4日,知名作家琼瑶下午1时22分轻生身亡,终年86岁。据悉,她曾有多次轻生行为,但一直没有成功。

网友A:
分辨率多少的,前段时间用一个800*600的演示贼鸡儿难受....

二○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多少的,前段时间用一个800*600的演示贼鸡儿难受....

肯定不是800的 离近了看方格点, 分辨率不低 但没仔细数,
不过这种单LCD屏结构的 清晰度都一般, 即使屏的分辨率高 实际效果也就那样吧.  因为怎么调都会中间和旁边不同时清晰.

网友B:
山寨投影一般安装的位置比较高,灰尘也多,再加上发热量大,容易吸灰,应该常清理

网友:
给孩子看动画片正好

网友:
看起来不错呀!

网友:
擦镜头不要用酒精

网友:
我就好奇,为啥卖家没说有黑点?
然后就是我好像有看到过有人发过帖,说是投影仪有个黑点,也不知道是出,还是求助的。印象中好像是出的,要不然就是在咸鱼上,我觉得还是说出来好一点。

网友:
这价格还可以啊

网友:
光路没密封,容易进灰。擦镜头可以去修手机店,买乳白易撕胶带,贴上几秒迅速撕掉,带走透镜灰尘。

网友C:
这些简易便携款,同一套工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简易便携款,同一套工模

是的 除了外壳重开模,  键盘重布了一下, 里面内脏都是一样的.
我开始没敢拆, 因为搜不到这款的拆机视频, 后来看抖音有拆其它的, 估计差不多, 胆子大了就直接拆了. 发现比正经厂家的好拆多了.....  我还有个松下的 放了10年了都没敢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投影一般安装的位置比较高,灰尘也多,再加上发热量大,容易吸灰,应该常清理 ...

好像就是因为发热量大怕烧屏,  有个涡轮风扇就是对着屏和菲镜 从左吸到右 然后再去吹LED的 这样就把两件都散热 但环境不好的话 会吸很多灰进去
现在知道怎么清了 以后脏了就擦呗.  不过可能用不了几次 就会吃灰了....毕竟家里还有3台大小不一的投影仪在吃灰呢

网友D(2025-04-15):
手头有一个,卡logo了!
怎么破!

开机出个安卓字母就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头有一个,卡logo了!
怎么破!

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