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FYF6(A)遥控发送器

楼主(2024-12-04):
路上捡到一个遥控器,以为是电瓶车上的。
拆开看是红外线遥控器,看铭牌好像是工业用途。
网上查看,价格不菲呀!

网友:
终于看到完整的了,前几年路边见到一个这东西,都被车压烂了。原来是这个。破案了。

网友:
38K是什么鬼,一般不都是433或315的么?

二○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网友:
如今遥控器也越来越简单,俩电池不如一节的耐用

网友:
矿用设备上的,所以贵,但发射芯片是通用的。

网友A:
加上防爆两个字就值很多钱了

网友:
这么个东西300,哪儿值这么多?

网友:
东西不值钱,认证值钱

网友B:
这价格应该是贵在防爆认证上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上防爆两个字就值很多钱了

没看出来哪里防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看出来哪里防爆了

上面写了“防爆”。。。

二○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网友:
矿用设备,贵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应该是贵在防爆认证上了吧。

这也贵得太离谱了吧。

网友:
前就应该这么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面写了“防爆”。。。

我的意思上硬件上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上硬件上看不出来

不重要,写了就行....

二○二四年十二月五日

网友:
还用了2个电池

网友:
这个遥控器可真贵

网友:
厉害了~快点出售。捡到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