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比较复杂的电热毯控制器

楼主(2024-12-04):
一个电热毯控制器,可以设定温度,恒温控制,就像我们的恒温电烙铁一样。

网友A:
除了电脑内存线路,居然又看到了画蛇形线的电路板

真是稀奇

网友:
可控硅调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电脑内存线路,居然又看到了画蛇形线的电路板

真是稀奇

设计师经验不够,不知道走直线也能用,那点误差没所谓...

二○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电脑内存线路,居然又看到了画蛇形线的电路板

真是稀奇

阻抗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电脑内存线路,居然又看到了画蛇形线的电路板

真是稀奇

说明有高频信号吧

网友:
以前没有这么复杂也用的挺好,太复杂的坏了不好修

网友:
家里有同款

网友:
    哈哈,我喜欢热得发烫然后关了,前提是得有温控和保护,没有不敢用

网友:
第一次看的这样的

网友:
电热毯可以恒温控制,确实不错。

网友:
那个带散热片的是可控硅吗

网友:
采用可控硅调压

楼主:
功率器件是可控硅,这个实测确实是180W。

网友:
不知道这玩意是怎样检测实际温度的?

网友:
能恒温不简单,没看到如何测温的

网友:
的确是少有复杂电路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