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绿联蓝牙接收器,连不上耳机拆开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24-12-04):
电脑上用的蓝牙接收器连不了蓝牙耳机,插在电脑上灯亮就是连不上蓝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拆开看下内部结构。密密麻麻的小电子元件,修是不可能修的了,那么小的无从下手。

绿联的这个蓝牙接收器结构很简单,就3部分。

正面、背面

蓝牙芯片型号睿煜的8761BUV

网友A:
拆件吧,那个662X应该是DC-DC...

二○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网友B:
老版本的系统需要安装蓝牙驱动程序+管理程序

网友C:
看看是不是驱动问题,修也不值得修了,几块钱的东西

网友D: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现在这些集成块按照丝印查资料基本上都无法找到,市面上还特别难买,有故障了无法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以前正常使用。明天更新驱动试一下。但是这个又是免驱的,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驱动问题,修也不值得修了,几块钱的东西

修也不懂得修,已买一个全新的蓝牙5.4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料板不错

那么小的阻容,没那个能力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版本的系统需要安装蓝牙驱动程序+管理程序

这个不用,免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件吧,那个662X应该是DC-DC...

可能是吧,没分析

网友F:
免驱的看看找个WIN7或以下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件吧,那个662X应该是DC-DC...

是ldo 不是dcdc

网友G:
买过一个杂牌的,也是连电脑听耳机的。刚买来是用的多,现在也很少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驱动问题,修也不值得修了,几块钱的东西

刚才在设备管理器那边更新下驱动,重启电脑后果真可以用了。
现在就奇怪同一台电脑怎么会出现驱动问题不能用了呢,而且这个是免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刚才更新驱动,果真又能用。奇怪驱动怎么突然就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免驱的看看找个WIN7或以下的试试

按大家分析的可能驱动问题,刚才更新驱动重启电脑又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过一个杂牌的,也是连电脑听耳机的。刚买来是用的多,现在也很少听了。 ...

这台办公电脑,工作中遇到不懂做的网上找视频教程时看视频用的。
一般我很少上班听音乐这些。

网友:
免驱的更新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