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一台联想笔记本~断电重启,强制复位

楼主(2024-12-04):
媳妇公司配的笔记本,周末在家拿出来准备看个电影,结果它死机了,长按都不关机(短按会待机),只好把它拆了彻底断电,强制复位。

拆螺丝...

打开后盖,可以看到风扇在转

风扇特写,大概三年了

单内存条,上面还有个屏蔽盖

电池一堆图标,扣下连接器插头,再插回去就正常开机了

随便看看

随便看看

随便看看

随便看看

随便看看

好了,装起来交差

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这什么企业,竟然还配本,现在好多都要自己带电脑上班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网友:
一直按着 开机键,不能重启、或关机 吗?

网友A:
不是,这种内置电池的笔记本电脑,通常都会有个reset小孔,拿取卡针戳一下就断电重启的啊。

网友:
这台笔记本需要配个复位键了。

网友:
是断开主板电池回复BIOS?

网友:
我用楼主的办法,收了某单位财务室三年的维修费。平均两月左右上门一次,拆电池放电,装机恢复正常。直到三年后单位换新机淘汰才作罢。主要是这机器她们日常使用频繁,无法带走维修。

网友B:
联想的笔记本质量大不如从前啊

网友C:
电池竟然有日文,联想这是媚日啊。。。

网友:
居然长按都不能关机,这不跟手机似的了

网友:
这个牌子我没什么信心

网友:
满血复活   厉害

网友:
还有个M2插槽,还可以扩展一个M2硬盘。

网友:
长按都不能关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不能每次都拆机断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竟然有日文,联想这是媚日啊。。。

大使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东街1号,驻重庆总领事馆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88号环球金融中心42层,驻上海领事馆坐落在上海市万山路8号,驻广州领事馆是广州市环市东路368号花园大厦,驻香港领事馆位于香港中环康乐广场八号交易广场第一期四十六楼。这怎么到处都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种内置电池的笔记本电脑,通常都会有个reset小孔,拿取卡针戳一下就断电重启的啊。
...

联想NOVO

网友:
联想的质量越来越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笔记本质量大不如从前啊

联想的东西质量历来就不咋地。

网友:
大神 我的也是联想笔记本,前段时间 用原装笔记本的电源,竟然显示不通电,在之前用自配的电源,忽然不通电,只好用了好久孩子笔记本电源线,最近两天 忽然发现,原装笔记本的电源居然也能用了。
啰嗦了这么多,都不知道问题可能出现在哪,还有就是没时间拆开看

网友:
背后不是有复位孔吗?
估计是为了拆开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