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一个联想的老显示器的按键

楼主(2024-12-04):
以前拆过,这里就只看按键的问题了

电路板

好像之前喷过神油,但问题依旧?

直接拆下来

结构挺简单,也容易拆

弹片接触的一面发黑了,刮刮就可以了

但好像是一层电弧吸的灰,不是氧化

看来之前没有喷神油

应该不用拆刮 ,直接喷点神油就可以了。

好了,锡焊回去。

老联想显示器,10年生产的,还是LCD 的 ,显示锐利,感觉这屏幕不错
比AOC 的便宜显示器显示要好。

网友:
我之前那台PHILIS 17吋4:3的1280*1024的显示器显示效果也还不错...

二○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网友A:
我也有一台旧的显示器部分按键氧化失灵了,最好是那种可以在电脑软件设置的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旧的显示器部分按键氧化失灵了,最好是那种可以在电脑软件设置的显示器。 ...

近几年出的显示器大多都支持DDC/CI,电脑上用软件就可以设置参数了,可以不用这些按键

网友:
都是老接口了,新点显卡都要转接线了

网友:
又能再战几年

网友:
厉害啊,连零件都没换

网友:
神油解决不了就只能换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我的显示器除了开关键其他都没用过

网友:
都是老接口了

网友:
修好了又能用